GD32F303CG 使用USART1复用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8-05-09):
请问GD32F303CG 的PA2,PA3设置为USART1是不是只需要在gpio_init函数中设置mode为GPIO_MODE_AF_PP就可以。F30X的固件库里也没看到有gpio_af_set函数。但F303的datasheet里PA2的复用功能有USART1_TX,ADC012_IN,TIMER1_CH2,TIMER4_CH2,SPI0_IO2等。难道不需要设置?

网友A(2018-06-14):
在头文件里应该有定义

网友B(2021-12-11):
具体手册上有的,要使用USART_Cmd()来启动设备UAR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