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r2f芯片不能被 flash programmer2识别

楼主(2018-05-09):
自己画的板子cc2640r2f芯片不能被识别 晶振不起振 dcdc_sw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对比官方的开发板看吧,电源电压,复位,晶振,下载接口。

网友B:
没好办法。只能慢慢对比找原因

网友C(2018-09-28):
引用 网友B:
没好办法。只能慢慢对比找原因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楼主最近没上线,不清楚楼主找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