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路 高压

楼主(2018-05-09):
各位大佬,我想设计一个偏置电路,后面接一个乙类功放,但是要求是电源是高压,在正负150V左右,但是我没有找到耐压值那么大的JFET,各位大佬有啥型号的JFET耐压值有那么大,或者对这个电路如何改进呢?电路如图

网友A:
换普通三级管做呗

网友B:
嗯, 高耐压的三极管有的是,而 MOSFET 也是有很多型号的。

设计电路, 不要吊在一棵树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高耐压的三极管有的是,而 MOSFET 也是有很多型号的。

设计电路, 不要吊在一棵树上哦 ...

换成了高压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普通三级管做呗

改用MOS管了

网友C:
D类数字功放为佳,已类模拟功放(高压下)发热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D类数字功放为佳,已类模拟功放(高压下)发热很严重。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