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DCDC芯片的壳温推断结温

楼主(2018-05-09):
    对于TPS54331芯片,在datasheet中只提及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即我们所说的结温,在datasheet也有一个章节power dissipation estimate,即功耗估算,可以通过公式Tj=Ta+Rth*P,即结温=环境温度+结到环境的热阻*功耗。
    但对于实际测量温升,仅仅是使用热电偶去测量芯片表面的壳温,那么问题来了,对于datasheet中给出了很多热阻参数,到底用哪个?目前测试壳温达到110摄氏度,那么结温是否更高?

网友A:
把壳温按环境温度算,结温应该是更高的。这么高的温度,太不正常了吧?

网友B:
Tj=Tc+Rjc*P

网友C:
没有给出j-c的热阻,怎么推算结温。。。

网友B: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规格书的,规格书中这么明显的jc热阻数据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给出j-c的热阻,怎么推算结温。。。

基本都会给。没有给的话参考同类封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会给。没有给的话参考同类封装标准

当时看的是老datasheet,我重新看了下新的datasheet,那么对于以下参数,是RJC还是ΨJC呢?

网友D(2020-09-07):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规格书的,规格书中这么明显的jc热阻数据看不到?

可他问的是“如何通过结温推断出结温”。意思是通过测量结温来估算出结温,而不是通过功耗来估算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