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8C4014触控I2C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18-05-09):
我们使用了CY8C4014LQI-422做触控的应用,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使用它来跟主板做I2C通信,当触控板检测到用户按下按键或者接近时,就会发送一个脉冲给到主板通知主板去读取缓存,主板将会发送一个I2C读指令到触控板,然后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有一些板子可以正常使用,有一些不可以,出现异常的板子在上电初始,主控MCU能检测到第一个按键的按键,之后的按键无法检测到,实际上是触控芯片I2C没有输出。我们已经排查过主板与触控板的硬件连接问题,所有的触控板与主板硬件都是一样的。 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和代理商捣鼓了很久都没有发现问题,很困惑~~~求大家帮忙~~

网友A(2018-06-10):
你好,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我目前使用的也是这颗芯片,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可否一起探讨下解决方案

网友B:
如果使用普通io口模拟iic时序试试呢

网友C:
上电后多久主控会发第一个命令?
在slave上进入main之后做一个延时。
必要的话,利用tx8打打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