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g2553的USCI模块例程

楼主(2018-05-09):
求msp430g2553的USCI模块例程

楼主:
包括UART,SPI,IIC的程序  不胜感激啦

网友A:
嗯,在网站上http://www.ti.com/product/msp430g2553下载相关examples code,其中前缀为MSP430G2xx3_uscia0_或是MSP430G2xx3_uscib0_的C程序文件.

网友B:
官网的例程和资料都在msp430ware里

网友C:
USI和USCI有什么区别?

网友D: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LED1_ON P1DIR|=BIT0; P1OUT|=BIT0

   #define LED1_OFF P1DIR|=BIT0; P1OUT&=~BIT0

   #define LED2_ON P1DIR|=BIT6; P1OUT|=BIT6

   #define LED2_OFF P1DIR|=BIT6; P1OUT&=~BIT6
   #define RX_FIFO_SIZE   16                      //接收缓冲区大小宏定义

   #define TX_FIFO_SIZE   64                      //发送缓冲区大小宏定义
   unsigned char Rx_FIFO[RX_FIFO_SIZE]={0};     //UART接收FIFO数组

   unsigned int Rx_FIFO_DataNum=0;              //UART接收FIFO的“空满”指示变量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R=0;               //UART接收FIFO的模拟“读指针”变量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W=0;               //UART接收FIFO的模拟“写指针”变量

   unsigned char Tx_FIFO[TX_FIFO_SIZE]={0};     //UART发送FIFO数组

   unsigned int Tx_FIFO_DataNum=0;              //UART发送FIFO的“空满”指示变量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R=0;               //UART发送FIFO的模拟“读指针”变量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W=0;               //UART 发送FIFO 的模拟“写指针”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FIFO[RX_FIFO_SIZE];

   extern  unsigned int  Rx_FIFO_DataNum;

   extern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R;

   extern  unsigned int  Rx_FIFO_IndexW;

   extern  unsigned char  Tx_FIFO[TX_FIFO_SIZE];

   extern  unsigned int  Tx_FIFO_DataNum;

   extern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R;

   extern  unsigned int Tx_FIFO_IndexW;
   const unsigned char Out_DELETE[]= "\x8  \x8";     /* VT100 backspace and clear */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1[]="命令:LED1_ON LED1_OFF LED2_ON LED2_OFF\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2[]="Please input Command:\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3[]="Are you crazy?\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4[]="I was born for thes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5[]="I have got it!\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6[]="It is easy for m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7[]="As your wish!\r\n";
void  UART_OnTx(void);
void  UART_OnRx(void);
void  UART_Send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Ptr);
void  Command_match();

   /******************************************************************************************************

    *  名  称:Rx_FIFO_WriteChar()

    *  功   能:往Rx接收FIFO中写1字节

    *  入口参数:Data:待写入FIFO的数据

    * 出口参数:1:写入数据成功,0 :写入数据失败

    *  说   明:操作FIFO时需要关闭总中断

    * 范  例:无

   ******************************************************************************************************/

   char Rx_FIFO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f(Rx_FIFO_DataNum==RX_FIFO_SIZE)  return(0);

                                    //判断FIFO是否已装满未读数据,如果装满返回0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                      //未读取数据个数加一

       Rx_FIFO[Rx_FIFO_IndexW]=Data;           //将数据写入写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组

       Rx_FIFO_IndexW++;                        //写指针移位

       if (Rx_FIFO_IndexW>=R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Rx_FIFO_IndexW=0;                  //写指针循环归零

       _EIN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char Rx_FIFO_ReadChar(unsigned  char *Chr)

   {

       if(Rx_FIFO_DataNum==0) return(0);   //判断FIFO是是否有未读数据,如果没有返回0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                  //待读取数据个数减一

       *Chr=Rx_FIFO[Rx_FIFO_IndexR];        //将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据赋给指针所指变量

       Rx_FIFO_IndexR++;                    //读指针移位

       if (Rx_FIFO_IndexR>=R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Rx_FIFO_IndexR=0;               //读指针循环归零

       _EIN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
   void  Rx_FIFO_Clear()

   {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Rx_FIFO_DataNum=0;                       //FIFO 中未读取数据数目清零
            Rx_FIFO_IndexR=0;                  //FIFO 中模拟读指针清零

      Rx_FIFO_IndexW=0;                 //FIFO 中模拟写指针清零

      _EINT ();            //恢复总中断使能

  }
   char Tx_FIFO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f(Tx_FIFO_DataNum==TX_FIFO_SIZE)  return(0);

                                       //判断FIFO是否已装满未读数据,如果装满返回0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全新”一次发送数据必须手动触发Tx中断-----

       if((Tx_FIFO_DataNum==0) &&( !(UCA0STAT & UCBUSY)))

                                               //判断是否为一次“全新”发送

            IFG2 |=UCA0TXIFG;                  // 手动触发一次

       Tx_FIFO_DataNum++;                      //未读取数据个数加一

       Tx_FIFO[Tx_FIFO_IndexW]=Data;           //将数据写入写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组

       Tx_FIFO_IndexW++;                       //写指针移位

       if (Tx_FIFO_IndexW   >= T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Tx_FIFO_IndexW=0;                  //写指针循环归零

       _EIN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char Tx_FIFO_ReadChar(unsigned    char *Chr)

   {

        if(Tx_FIFO_DataNum==0) return(0);   //判断FIFO是是否有未读数据,如果没有返回0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Tx_FIFO_DataNum --;                  //待读取数据个数减一

        *Chr=Tx_FIFO[Tx_FIFO_IndexR];       //将读指针位置的FIFO数据赋给指针所指变量

        Tx_FIFO_IndexR++;                    //读指针移位

        if (Tx_FIFO_IndexR>=TX_FIFO_SIZE)    //判断指针是否越界

            Tx_FIFO_IndexR=0;                //读指针循环归零

        _EINT();               //恢复总中断使能

        return(1);                           //返回成功

   }
   void Tx_FIFO_Clear()

   {

        _DINT();                   //操作FIFO前一定要关总中断

        Tx_FIFO_DataNum=0;                         //FIFO 中未读取数据数目清零

        Tx_FIFO_IndexR=0;                          //FIFO 中模拟读指针清零

        Tx_FIFO_IndexW=0;                          //FIFO 中模拟写指针清零

        _EINT();                     //恢复总中断使能

   }
   /******************************************************************************************************

    *  名  称:USCI_A0_init()

    *  功    能:初始化USCI_A0模块为UART模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UART设为波特率9600,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

    *             UART初始化配置较复杂,可以使用Grace配置后再移植代码的方法

    * 范  例:无

   ******************************************************************************************************/

   void  USCI_A0_init(void)

   {

       //-----开启IO口的TXD和RXD功能-----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设置UART时钟源为ACLK-----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移植Grace配置的波特率参数-----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RX interrupt

         _EINT();                     //开总中断

   }

   /******************************************************************************************************

    *  名  称:USCI0TX_ISR()

    *  功    能:响应Tx中断服务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凡是中断标志位有可能不被自动清除的,均手动清除一次,以防万一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IFG2&=~UCA0TXIFG;                           //手动清除标志位

        UART_OnTx();                               //调用Tx事件处理函数

   }

   /******************************************************************************************************

    *  名  称:USCI0RX_ISR()

    *  功    能:响应Rx中断服务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凡是中断标志位有可能不被自动清除的,均手动清除一次,以防万一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IFG2&=~UCA0RXIFG;                         //手动清除标志位

        UART_OnRx();                               //调用Rx事件处理函数

   }
    void  Command_match();

      void  UART_OnTx(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if(Tx_FIFO_DataNum>0)

        {

             Tx_FIFO_ReadChar(&Temp);                 //调用FIFO库函数

              UCA0TXBUF= Temp;

        }
          }

网友E:
// HW UART(J4)!!!!!! 特别注意,板子上J4有2个跳线要竖放,设为HW UART模式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A0, 96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6MHz
// ACLK = n/a, MCLK = SMCLK = CALxxx_16MHZ = 16MHz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UCA0TXD|------------>
// | | 9600 - 8N1
// | P1.1/UCA0RXD|<------------
//
// 修改http://jiwm.blog.163.com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article/201611/316568.htm
//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地址:http://www.sudt.com/download/AccessPort137.zip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4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UCA0BRX=1666=0x0682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F:
msp430G2553只有USCI,笼统的说,USCI比USI功能强大。

网友G:
msp430g2553例程大全这个有。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957f1564168884868762d681.html

网友I:
MSP430G2553测试程序网上有的。

网友J:
这个在官网的代码有吧。

网友K:
msp430G2553只有USCI吗?

网友G:
官网的代码没有嘛?

网友C:
是不是msp430g2553上只有USCI?

网友F: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A0, 96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6MHz
//   ACLK = n/a, MCLK = SMCLK = CALxxx_16MHZ = 16MHz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UCA0TXD|------------>
//            |                 | 9600 - 8N1
//            |     P1.1/UCA0RXD|<------------
//
//   修改http://jiwm.blog.163.com
//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地址:http://www.sudt.com/download/AccessPort137.zip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4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UCA0BRX=1666=0x0682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D:
void  UART_OnRx(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UCA0RXBUF;                            //预存下Tx Buffer数据

       //-----首先必须回显屏幕-----

       if(Temp == 0x0d)                           //如果是回车

       {

            Tx_FIFO_WriteChar('\r');

            Tx_FIFO_WriteChar('\n');

       }

       else if(Temp==0x08 || Temp==0x7f)          //如果是退格

       {

            UART_SendString(Out_DELETE);         //发送退格键

       }
               else                                              //如果是正常显示数据

               Tx_FIFO_WriteChar(Temp);                     // 回显数据

         //----- 回车后开始数据帧识别-----

         if(Temp == 0x0d)                                   //如果是回车,表明可以做个” 了断“了

         {

               if(Rx_FIFO_DataNum > 0)                      //FIFO里有数据,则进行数据判断

               {

                    Command_match();                        //判断命令是什么

                    Rx_FIFO_Clear();                         //清空FIFO

               }

               else{                                         //如果啥数据都没有(光敲了个回车)

                    UART_SendString(String1);                //显示命令提示符

                    UART_SendString(String2);                //显示命令提示符

               }

         }

         //-----退格键则要删除FIFO里一个数据-----

         else if(Temp==0x08 || Temp==0x7f)                   //如果是退格键,则需要删除一个

         {

               if( Rx_FIFO_DataNum>0)                         //有数据才需要删,没有数据当然不用删

               {

                    _DINT();                    //操作FIFO时必须关重大U难

                    Rx_FIFO_DataNum--;                         //待读数据减1

                    if(Rx_FIFO_IndexW   >0)                   //防止溢出

                          Rx_FIFO_IndexW--;                   //写指针退格

                     _EINT();

               }

         }

         //-----既不是回车也不是退格,那就正常存命令数据-----

         else

         {

               Rx_FIFO_WriteChar(Temp);                        //正常写FIFO

         }

   }
      void  UART_Send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Ptr)      //给上位机发送字符串

   {

        while(*Ptr)

        {

             Tx_FIFO_WriteChar(*Ptr++);

        }

   }
      void  Command_match()      //  字符匹配命令

   {

        unsigned char Command_Num=0;

        //-----命令共4种:LED1_ON,LED1_OFF,LED2_ON,LED2_OFF-----

        if((Rx_FIFO[0]=='L')&&(Rx_FIFO[1]=='E')&&(Rx_FIFO[2]=='D')

                  &&(Rx_FIFO[4]=='_')&&(Rx_FIFO[5]=='O'))     //先匹配共有字母LED?_O??

                  {

                             if((Rx_FIFO[3]=='1')&&(Rx_FIFO[6]=='N'))

                                       Command_Num=1;        //匹配上命令字LED1_ON
                                                          if((Rx_FIFO[3]=='1')&&(Rx_FIFO[6]=='F')&&(Rx_FIFO[7]=='F'))

                                        Command_Num=2;          //匹配上命令字LED1_OFF

                              if((Rx_FIFO[3]=='2')&&(Rx_FIFO[6]=='N'))

                                        Command_Num=3;          //匹配上命令字LED2_ON

                              if((Rx_FIFO[3]=='2')&&(Rx_FIFO[6]=='F')&&(Rx_FIFO[7]=='F'))

                                        Command_Num=4;          //匹配上命令字LED2_OFF

                   }

        switch(Command_Num)

        {

        case 0: UART_SendString(String3);break;                //没匹配上任何命令,发送错误提示语

         //-----执行LED控制命令,并给出正面积极提示语-----

        case 1: LED1_ON;UART_SendString(String4);break;

        case 2: LED1_OFF;UART_SendString(String5);break;

        case 3: LED2_ON;UART_SendString(String6);break;

        case 4: LED2_OFF;UART_SendString(String7);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SCI_A0_init();

       _BIS_SR(LPM3_bits) ;

       while(1){

       }

   }

网友E:
MSP430G2553测试程序(串口程序,USCI模式)

网友H:
单片机内USCI模块的UART模式

网友:
例程网上有很多吧。

网友K:
官网好像有,下载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J:
sci的代码呢?

网友I:
串口程序,USCI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D:
#include "MSP430G2553.h"

楼上分享的不错

网友M:
那就是采用UART的通讯就可以了哈

网友N:
最简单最直接的还是UARt的通讯的

网友O:
嗯,这个官网上很多,支持多去官网看看

网友P:
官網沒有asm的USCI,必須用C的去推

网友Q:
这个用定时器模拟吧?

网友R:
上官网的啦,上边的资料比我们提供的要权威的

网友S:
在3楼给的网站上,我怎么没有找到examples code呢,examples code 该怎么找呢

网友T:
UART例程
#include<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counter;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U:
安装了一个MSPWare_2_40_00_37_setup,结果是ccs才能用,我装的是IAR。。。

网友V: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A:
这个得有例程才行的。

网友O:
430的USCI串口(UART mode)初始化设置十分繁杂, UCA0BR0  UCA0BR1   UCA0MCTL 等还需按照波特率计算

网友P:
#define clock 8000000
#define UCBRS(x) UCBRS_##x
void uart_init(long baud)
{
      float  x  =  clock / baud ;
      long  y  =  clock / baud ;
      char n;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UCA0CTL1|=UCSSEL_2 ;

      UCA0BR0  =  y % 256;
      UCA0BR1  =  y / 256;

      n=(char)((x-y)*8);
      UCA0MCTL=2*n; //UCBRS_n n为*2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
}
UCA0MCTL=2*n; 这里是移位操作,详情请看register。
当然,时钟修改了的话,也要记得把clock修改一下。
好用的话,大家支持一个吧,下面我把头文件共享,支持printf,getchar等

网友W:
msp430f541x、msp430f543x多达4个通用串行通信接口(USCI)模块,支持多种串行通信模式,不同的 USCI 模块支持不同的模式。

网友X:
#include "msp430x54x.h"
// ACLK = REFO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2 = 1048576Hz
// P3.4,5——USCI_A0 TXD/RXD;P9.4,5——USCI_A2 TXD/RXD;P10.4,5——USCI_A3 TXD/RX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SEL = 0xc0;                             // P5.6,7 = USCI_A1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9;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1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1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发送数据之前确定发送缓存准备好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1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 = UCA1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S:
USCI只有一个发送和接收共用的中断向量,USCI_Ax和USC_Bx不共用中断向量。

网友T:
430的波特率设置用三个寄存器实现:
    UxBR0:波特率发生器分频系数低8位;
    UxBR1:波特率发生器分频系数高8位;
    UxMCTL:波特率发生器分频系数的小数部分实现;

网友Y:
void InitUARTA1(void)
{
  UCA1CTL1 |= UCSWRST;// PUC后,UCSWRST位自动置位,这使 USCI保持在复位状态
  UCA1CTL0 = 0x00;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216;                            // 24MHz 115200
  UCA1BR1 = 0;                              // 24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2 + UCBRF_0;             // 0x04+0x00
  P5SEL = 0xC0;                             // P5.6/7 = USCI_A0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清除UCSWRST 将释放 USCI,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 = 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case 2:
   g_uartBufA[g_bufALen] = UCA1RXBUF;
   if (g_uartBufA[g_bufALen]==0xFF)
   {
    }
   if (g_uartBufA[g_bufALen++]==0xFD) //判断PC机发送的命令帧是否已完
   {
     g_bufALen=0;
     g_uartReceive = 1;// 置位
   }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void USciSend( )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g_bufALen; i++)
  {
    while (!(UCA1IFG & UCTXIFG));
    UCA1TXBUF = g_uartBufA[uartBuf1];
  }
}// UCA1MCTL 是UCA1的调制控制寄存器

网友U:
在低频模式下,分频因子的整数部分通过预分频器实现 UCBRx = INT(N);
    小数部分由带有下面nominal公式的调制器实现: UCBRSx = round((N–INT(N))× 8),(round表示舍入)

网友Z: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216;                            // 24MHz 115200
  UCA1BR1 = 0;                              // 24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2 + UCBRF_0;             // 0x04+0x00

网友A:
//   HW UART(J4)!!!!!! 特别注意,板子上J4有2个跳线要竖放,设为HW UART模式
//   MSP430G2xx3 Demo - USCI_A0, 96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6MHz
//   ACLK = n/a, MCLK = SMCLK = CALxxx_16MHZ = 16MHz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UCA0TXD|------------>
//            |                 | 9600 - 8N1
//            |     P1.1/UCA0RXD|<------------
//
//   修改http://jiwm.blog.163.com

//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地址:http://www.sudt.com/download/AccessPort137.zip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ruary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4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UCA0BRX=1666=0x0682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P:
要确中断程序进了

网友O:
使用MSP430 F149开发板向和PC机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O: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TBuff[8]={1,2,3,4,5,6,7,8}; // 发送缓冲区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char j;
  for(j=0; j<8; j++)
  {
    TXBUF0 = pData[j]; // 装入发送寄存器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IFG1 &= ~(UTXIFG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1B;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
  UMCTL0 = 0x03;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EINT();                                  // interrupt

  while(1)
  {
    USART_Send(TBuff);
  }
}

网友Q:
波特率不对吧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UMCTL0 = 0x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