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在哪里

楼主(2018-05-09):
MA82G5A64
看PCA问题。
6个模块公用1个计数器。  每隔模块只有一个16位的CCAP。
我有疑问。我要设置成6个定时器,那么设定好了CCAP后,计数器在哪里

网友A:
估计你还没搞懂PCA的原理。
计数器在PCA计数寄存器(CH\CL),CCAP值与CH\CL相等时产生中断。
要设置定时时间,需要这样设:CCAP=CHCL+定时时间周期。

楼主:
不会是那个公共计数器吧

网友B:
要是公共计数器的话,还不乱套啊

网友C:
你应该好好看看pdf文档,它只说是"PCA由一个专用定时/计时器作为一个6组比较/捕获模块的时间基础"。

网友D:
后面还有每组的比较寄存器(一对8位的比较/捕获寄存器CCAPnH和CCAPnL),当定时器的发生频率选定后,计算计数就可能得到相应的定时了。

楼主: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两组寄存器,一组计数,一组设定,当计数的 和 设定的相等 就可以了 每一路都有两组

网友E:
好象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