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8有些参数不怎么懂,请教一下

楼主(2018-05-09):
大家好,就是简单的想问问这两个db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噪音的大小,db是声音分贝的单位。

dB是个相对值,本身没有单位,故不能说“db是声音分贝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的大小,db是声音分贝的单位。

相邻频道噪声58dB?

网友B:
邻道抑制比58dB,1MHz带外阻塞抑制比7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