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一下N76E003可以用NU-Link编译吗?——问题已解决,见最...

楼主(2018-05-10):
问题已解决,请见最后一文。
请问:想尝试采用N76E0038051 结构的8位单片机,手头只有NU-LINK或Colink-ex,这两个那个能用?还需要升级它们的驱动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新唐的Nu-Link系列的调试工具有Nu-Link-Me (ICE), Nu-Link-Pro (ICE), Nu-Link (ICE),支持1T的8051 IC例如N76E003, N76E616, N76E885…等,其他型号较旧的8051 IC目前并没有支持,需使用另外的工具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Nu-Link系列的调试工具有Nu-Link-Me (ICE), Nu-Link-Pro (ICE), Nu-Link (ICE),支持1T的8051 IC例如 ...

谢谢您的解答。但我用Nu-link连接时下载可以在Option中看到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点击下载弹出下图的报错对话框。这是在Keil了4.6上,已安装了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先谢谢了

报错

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但我用Nu-link连接时下载可以在Option中看到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点击下载 ...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用过,你可以试着升级下MDK的版本。

网友B:
需要要专门烧录的软件。

网友B:
官网有那个ISP,ICP的烧录软件,你下载试试这个软件如果识别你的烧录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那个ISP,ICP的烧录软件,你下载试试这个软件如果识别你的烧录器就可以 ...

您好!这两个软件都已下载了,看手册P06,P07是RX,TX;采用这两个口直接连接USB串口就可以了吗?这是一款低价位的8位单片机,如果开发很费劲,就不想使用这个了。1T的80C51价高点,但很顺利就创建了开发平台——他的编程器便宜[大约十几元],而这个的动辄100好几十的。希望能给个意见,如果可以直接连接到RX,TX就像51 单片机一样,就容易多了。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解答一下吧:开始采用Keil4.6版本的,一直有各种问题。仔细看了我已安装的Keil版本中有一款标明为[早前安装为了区分,文件名为Keil-C51],尝试采用这个软件,并且将keil工具也安装到此工具文件夹中。连接Nu-link下载就出现了需要更新Nu-link的对话框,很好的兆头继续下去,结果现在和安装重新插拔Nu-link之后就能顺利下载了。也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不是编译,是烧录。

网友D:
用Keil C51的版本才行,不要下载成for ARM了,这个不支持51内核的。你可以安装两个版本的在不同文件夹。

楼主(2024-04-15):
我只下载了一个版本,提示注册了arm和c51,就都可以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