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流采集问题

楼主(2018-05-10):
采用DIO2388B对直流电机电流进行采集,但是采集后电压信号用示波器测量请教一下对这个信号怎么处理能是信号平滑一些,要求信号处理后尽量平滑,供单片机采集

网友:
请发电路图

网友A:
硬件低通滤波,该功能也可以用软件实现。

网友B:
直流电机运行时电流大小根据负载情况而定,电流本身都是不稳定

直接软件滤波就行了,没必要硬件搞

网友C:
软件滤波的话,采样频率要足够高才行,还是用硬件来个低通滤波吧,一级不行就两级,两级不行就三级。

网友D:
硬件稍作处理即可,可以用软件处理,软件处理更灵活

网友E:
对于频率较高的脉冲电流,还是硬件实现开销小一些,软件计算,误差大开销大不一定合算的。
或者硬件RC低通先处理,再软件处理,软件的开销会小很多。
测试电机电流,采样电路要么霍尔器件,要么电阻采样加放大,硬件处理加低通,成本很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频率较高的脉冲电流,还是硬件实现开销小一些,软件计算,误差大开销大不一定合算的。
或者硬件RC低通 ...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大点的精密电阻采样,不就可以省了后面的运放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大点的精密电阻采样,不就可以省了后面的运放吗?请指导,谢谢! ...

大功率下,电阻功耗会很大,你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电流1A,1欧姆,1V,功耗1W。
如果10A,0.1欧姆,1V,功耗10W。可以当电烙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下,电阻功耗会很大,你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电流1A,1欧姆,1V,功耗1W。
如果10A,0.1欧姆,1V, ...

讲的很明白了,了解,谢谢!

网友G(2019-04-08):
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