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7792莫名其妙烧毁

楼主(2018-05-10):
我们有一个项目中用到了AD7792,测试的时候是很顺利的,但是小批之后出现了5个左右的AD7792烧毁。图中的D1也有因为发热而发黄的痕迹,可以断定是AD7792导致5V这一路电源过流了。板子是刷了三防漆的,器件都是SMT厂家代采的。

@xch :还请老哥指点迷津
xch
东施效颦
xch
此电路AGND,GND地线使用磁珠隔离的设计太搞笑。西施效颦恰得其反

网友A:
首先运放电路设计的都有问题,U2B/U2C/U2D,输出都已经带了电容,存在振荡的风险。
AD7792被烧,一要确认是否正品,二要分析下是哪些端口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运放电路设计的都有问题,U2B/U2C/U2D,输出都已经带了电容,存在振荡的风险。
AD7792被烧,一要确认是 ...

电容都没焊,芯片是不是正品确认起来真的很难。

@king5555 除此之外呢。

网友B:
放大倍数-100000/22=-4545倍,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很容易引起震荡啊。。。

网友C:
R8 R11 R13的问题,一般这里用100欧姆,你这里的图直接0欧姆???肯定容易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100000/22=-4545倍,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很容易引起震荡啊。。。

输入的是电流信号,没有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 R11 R13的问题,一般这里用100欧姆,你这里的图直接0欧姆???肯定容易震荡了 ...

电容没有焊

楼主:
R6是个磁珠,300mA的电流应该抗下来了

网友D:
PCB上地的分割时有问题的,但是不至于烧毁芯片

网友E:
输入是多少伏啊? 整机功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上地的分割时有问题的,但是不至于烧毁芯片

应该如何分割,烧芯片的原因初步确定了,是+5V电源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是多少伏啊? 整机功耗多大?

输入5V,这个板子的整机功耗几个毫安

网友F:
电路原理没问题,可能是板子插座热插拔出问题。可以5v加tvs,通信线串100-200欧电阻,加esd器件比如srv05-4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原理没问题,可能是板子插座热插拔出问题。可以5v加tvs,通信线串100-200欧电阻,加esd器件比如srv05-4 ...

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运放电路设计的都有问题,U2B/U2C/U2D,输出都已经带了电容,存在振荡的风险。
AD7792被烧,一要确认是 ...

我看芯片手册上ADC前端也有滤波的,电路这样设计是不是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看芯片手册上ADC前端也有滤波的,电路这样设计是不是不好?

这设计当然可以了。因为有10Ω电阻在,运放就不会有问题了。
上面所说是普通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如何分割,烧芯片的原因初步确定了,是+5V电源质量有问题。

5v质量有什么问题,我的也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质量有什么问题,我的也烧

热插拔的时候有浪涌吧

网友I:
@qinlu123
早年,老电工是使用正电源做参考地的,经常在负电源端使用磁珠。后代电工消化不良照猫画虎,却在使用负电源端做参考地的电路上使用,不伦不类。

SCH设计上使用磁珠来表示分割地线区域,避免杂散电流串扰。这种设计可方便低级的layout工程师。也是偷懒方法。layout结束后将磁珠短路即可。

如果磁阻保留,比如你这电路。数字SPI接口,高速脉冲回路就它被阻断,在AGND上产生大幅度毛刺。反而使得ADC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产生可控硅效应,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qinlu123
早年,老电工是使用正电源做参考地的,经常在负电源端使用磁珠。后代电工消化不良照猫画虎, ...

多谢老哥指点,我忽略了AD7792模拟数字共用一个GND。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质量有什么问题,我的也烧

20楼的老哥的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