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博客**-使用CCS7.0仿真PGA970无法跳出FaultISR()中断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10):
PGA970提供单芯片全集成LVDT(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模拟前端采集方案,内部集成激励信号发生器;两路路独立PGA,ADC与数字解调单元进行SIN/COS信号调理;独立PGA与ADC获取温度环境温度。另外内部集成ARM M0内核可实现对传感器进行补偿,实现各种不同接口(OWI,SPI,Analog Output)的通信。
在使用CCS7.0和XDS200对PGA970进行调试与仿真时,需要参考[1]中步骤进行编译器配置。由于CCS7.0默认编译器版本与PGA970固件开发时使用的编译器版本不同,编译过程中出现警告,该警告并不会对编译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容易会被忽视,导致PGA970固件程序会反复进入FaultISR()中断,固件开发无法顺利进行。本篇Blog旨在展示该问题现象,帮助开发者顺利进行PGA970的固件开发。
1. PGA970硬件配置环境与软件环境
TI提供PGA970评估模块帮助客户进行项目前期的评估和初期开发。PGA970评估模块提供两种调试模式:
1. 使用USB2ANY转接口和TI PGA970 GUI,通过USB转SPI通信对PGA970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该调试方法主要用于PGA970单个模块(例如:波形发生器,滤波器带宽)调试。
2. 使用XDS200仿真器,通过直接对固件代码直接进行修改和烧录,实时测试PGA970性能。在该模式下可以进行补偿算法,软件状态机流程调试等。完成后的代码可以在最后阶段烧写进PGA970 OTP,形成最终程序。
使用方法2进行PGA970开发时,需要使用CCS。下载CCS7.0后,分别根据[1][2]完成XDS200仿真器链接,PGA970工程文件导入,Target Configuration配置,之后对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工程文件进行编译会得到Figure 1警告:

Warning:
“This project was created using a version of compiler that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5.2.6 [ARM]. Another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will be used during build:16.9.0.LTS. See 'Help > Check for Updates' or visit CCS App Center to get the latest compilers. See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to install older compilers. Alternatively, migrate the project to one of the available compiler versions by adjusting project properties.”

出现该警告的原因是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是基于CCS6.0 ti-cgt-arm_5.2.6编译器进行开发。CCS7.0默认编译器为16.9.0.LTS版本。根据[4]中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版本的编译器应该对老版本编译器向下兼容。同时,CCS7.0在PGA970工程项目编译完成之后,并无错误提示。在编译器端,无重要问题出现。

Figure 1 编译器编译器不匹配报警

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编译完成后,进入Debug仿真。开始仿真后,如Figure 2 Firmware程序会始终运行在FaultISR(void)中断内,进行各种尝试,始终无法跳出该中断。PGA970内M0内核工作不正常,各个模块无法进行正确配置。
Figure 2 PGA970仿真无法跳出FAULTISR()中断
Figure 3 PGA970编译器配置

此时在Project: 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 -> Properties -> General 目录下,Compiler version为TI v16.9.0.LTS,如Figure 3所示。

二. PGA970 CCS7.0 Compiler Version更换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使用5.2.6 [ARM]替换CCS7.0使用的默认编译器TI v16.9.0.LTS。步骤:
  • 打开CCS ->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 如Figure 4所示,在Work with 窗口中选中”All Available Sites”。搜索栏输入arm Compiler。
  • 必须将选项”Show only the Latest version of available software”撤销。
  • 勾选”ARM Compiler Tools” 版本5.2.6,然后选择”Next”进行安装。
Figure 4 ARM5.2.6编译器下载

安装完成后,在Project: 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 -> Properties -> General 目录下将”Compiler Version” 从TI v16.9.0.LTS切换为TI v5.2.6。
完成编译器修改后, 先Clean PGA970 Reference Firmware,再重新编译。编译完成后,Figure 1中的Warning消失。之后,进行Debug仿真,如Figure 5所示,Firmware成功进入main.c下的配置函数CFG_Peripheral_Config()与参数计算函数APP_Calculate_Coeff()。
Figure 5 正常情况下PGA970 Debug运行while(1) loop

网友A:
pga970还真没有使用过。

网友B:
FaultISR()不是代码的吗

网友C:
不能影响代码吧

网友D:
PGA970是什么芯片

网友E:
没有使用过。

网友F:
没有配套的硬件吗?

网友G:
怎么看着跟msp430似的

网友H:
CCS7.0安装也比较大。

网友B:
芯片还能进行调试吗?

网友A:
CCS不是调试DSP的吗?

网友I: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E:
模拟前端采集方案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D:
是控制器吗?

网友J:
这个有评估板吗?

网友C:
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F:
能够提供完整的方案吗?

网友G:
msp430也基础了ADC和温度采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