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 5 钛极OS(Ti JOS)按我一下-Button按键操作

楼主(2018-05-10):
按我一下-Button按键操作

例程说明:通过日志查看按键被按下和释放的过程。
第一步: 环境搭建
1. 软件环境
请参考《钛极OS(TiJOS)应用开发环境搭建》以及《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搭建环境并创建例程:ButtonSample。
2. 硬件环境
例程所需(以TiKit-T600-ESP8266A开发套件为例):
  •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TiButton模块;
  • 杜邦线2根;
  • USB线2根;
使用USB线分别将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的两个USB口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使用Ti-Dev Manager查看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当开发板和电脑连接成功后,按下开发板上的Reset键,日志窗口会将当前开发板的BOOT信息打印出来,如下图所示。
注意:为确保Ti-Dev Manager正常识别开发板,请将PC端的串口操作软件关闭,否则可能造成Ti-Dev Manager不能正常识别开发板。
第二步:应用开发¶1. 硬件连接
所需硬件资源:TIGPIO port0的pin0。
将TiLED用杜邦线连接到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GND<------>GND
  • PIN0<------>B1
]
2. 例程编写
在之前创建的工程ButtonSample中新建OneButton.java文件,并引入以下包: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import tijos.framework.devicecenter.TiGPIO;import tijos.framework.sensor.button.TiButton;import tijos.util.Delay;import tijos.framework.sensor.button.ITiButtonEventListener;
定义OneButtonEventListener事件监听类,并定义按键的按下事件和释放事件方法;
class OneButtonEventListener implements ITiButtonEventListener {    /**     * 按键按下事件处理     */    public void onPressed(TiButton arg0) {        System.out.println("onPressed"+"  time(us):"+arg0.getEventTime());          }    /**     * 按键释放事件处理     */    public void onReleased(TiButton arg0) {        System.out.println("onReleased"+"  time(us):"+arg0.getEventTime());         }   }
在主类OneButton中定义main方法,并定义所需要使用的TiGPIO port以及所需要使用的pin引脚(按照硬件设计所连接的pin编号)。然后创建TiGPIO对象gpio0并打开需要使用的pin编号。最后创建的buttonS1对象,并与对应的pin绑定。
public class OneButton {    /**     * 程序入口,由TiJOS调用     * @param args 入口参数, TiJOS中一直等于null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           * 定义使用的TiGPIO port           */          int gpioPort0 = 0;          /*           * 定义使用的TiGPIO pin           */          int gpioPin0 = 0;          /*           * 资源分配,           * 将gpioPort0与gpioPin0分配给TiGPIO对象gpio0           */                     TiGPIO gpio0 = TiGPIO.open(gpioPort0, gpioPin0);          /*           * 资源绑定,           * 创建TiButton对象buttonS1并将gpio0和gpioPin0与其绑定           */             TiButton buttonS1 = new TiButton(gpio0, gpioPin0);
按照上述步骤将资源分配完成后,创建事件监听对象并设置事件监听,在事件监听中处理按键逻辑。
        OneButtonEventListener lc = new OneButtonEventListener();        buttonS1.setEventListener(lc);
第三步:结果演示
将上述例程按照《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中的方法编译并运行,然后对S1按键进行按下、释放操作,日志窗口会显示对应的按下和释放信息。
源码
源码请参考OneButton.ja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