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驱动一定要传入电阻吗?

楼主(2018-05-10):
各位老师,
  看一个MCU IO口驱动MOS的电路,用于控制光耦的开合。
其设计在IO和MOS的栅极之间串入电阻,电阻并联加速电容。有种说法是传入电阻防止电路LC震荡。在电机控制中,引入此种电阻能够加大上升沿,从而有效改善EMC。但此处貌似。。。。
问题:貌似IO直接连接MOS的栅极也可以,没有串入电阻真的会引入震荡?对此表示怀疑。。。

xch
MCU输出阻抗就跟你这电阻一个数量级,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

网友A:
貌似IO直接连接MOS的栅极也可以,没有串入电阻真的会引入震荡?

不串入电阻,不一定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IO直接连接MOS的栅极也可以,没有串入电阻真的会引入震荡?

不串入电阻,不一定会振荡。 ...

多谢,
  想精简电路设计,不知道去掉这个电阻是否会有风险,功能应该正常,担心EMC辐射问题,或者LC震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想精简电路设计,不知道去掉这个电阻是否会有风险,功能应该正常,担心EMC辐射问题,或者LC震荡 ...

是否会发生振荡,与电路板布局和走线关系很大。
该MOS管用来控制光耦,并不要求很高速度,故此电阻串入为好。精简电路设计,也不在一支电阻吧?C505倒是可以去掉,对光耦速度并无影响。

网友B:
普通光耦的速度不快,没有必要采取其它措施加快NMOS的导通速度。
如果是我设计,用于民用场合,NMOS都直接去掉,GPIO直接驱动光耦,这样速度更快。

网友C:
我们的控制led亮度的mos管控制电路中就只有下拉电阻,这个真不一定有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光耦的速度不快,没有必要采取其它措施加快NMOS的导通速度。
如果是我设计,用于民用场合,NMOS都直接 ...

多谢。
  低频,确实可以用MCU 的IO直接驱动,我也这么想的。这个应用中要求光耦的闭合速度大概是500HZ。用MOS是更加快速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低频,确实可以用MCU 的IO直接驱动,我也这么想的。这个应用中要求光耦的闭合速度大概是500HZ。 ...

妹子,你想多了,GPIO的速度比你这个MOS管的速度快多了。
不信,你自己找一下MCU GPIO和MOS的资料,也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MOS的栅极电容,充放电时间慢。
GPIO,速度可快了,10ns级别的。
你中间加了一级,速度只会更慢。

网友D:
赞同8楼。这种情形是应该MCU 的IO直接驱动光耦,mos管这部分电路全部去除。
这个应用中要求光耦的闭合速度大概是500HZ。

500Hz这要求真心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子,你想多了,GPIO的速度比你这个MOS管的速度快多了。
不信,你自己找一下MCU GPIO和MOS的资料,也可 ...

多谢!
    这个电路板整体规模较大,用于驱动的光耦大约有60个,且MCU和光耦的距离比较远,大约在20~30厘米左右。所以估计涉及这个电路的原作者可能考虑这个因素,所以采用MOS驱动,即尽量避免MCU长距离驱动IO线上的突变电流尽量小。我在学习这个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控制led亮度的mos管控制电路中就只有下拉电阻,这个真不一定有震荡

要看实际电路的,对于高压的,比如电瓶车的控制器,确实会振荡的。
这个LED,不会,是因为电流小,电压小,速度也慢,没有感性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实际电路的,对于高压的,比如电瓶车的控制器,确实会振荡的。
这个LED,不会,是因为电流小,电压小 ...

高压的,比如在开关电源中都需要串一个小电阻到G级

网友E:
硬件的不懂,,,,对震荡没概念

网友F:
https://debugdump.com/t_1144.html

网友G:
如果从芯片IO过来的电压足够驱动光耦导通的话,就没不要使用MOS管这几个元器件了。

网友G:
1端接IO,2端接地。这样就可以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