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天嵌科技TQIMX6UL_BASEB开发板试用体验】+Tcp通信

楼主(2018-05-10):
  TCP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TCP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连接的建立——TCP的连接建立就像打电话一样,我们打电话时,拨一个号码的号码并不是立即就可以接通的,期间会有一个“嘟 嘟”的呼叫过程,这就好比是TCP协议的连接的建立阶段。当我们用TCP编写的程序,必须先建立TCP连接。TCP协议的连接建立通过三次握手来完成的。

  二、传输数据——利用TCP传输数据时,数据是以字节流的形式进行传输,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建立连接后,发送方需要先将发送的数据转换为字节流,然后将其发送给对方,发送数据时,可以通过程序不断地将数据流陆续写入TCP的发送缓冲中,然后TCP自动从发送缓冲中提取一定量的数据,将其组成TCP报文段发送到IP层,再通过IP层(也就是网络层)之下的网络接口发送出去;接受端从IP层接收到TCP报文段后,将其暂时保存在接受缓冲中,然后我们通过程序依次读取接受缓冲中的数据,从而达到相互通信的目的。

  三、断开连接——发送完数据之后,最后就是断开连接了。

  今天使用embedsky.com天嵌科技TQIMX6UL_BASEB开发板来完成一个TCP的简单通信,先上张图: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终于把标题问题解决了,自己开个窗口写标题;布局图如下:

  这种带交互输入的界面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输入法问题,这问题堵了我好久。

  最后移植qt网上一个前辈的终于把问题解决:

  接下来说代码:

Widget::Widget(QWidget *parent) :
  QWidget(parent),
  ui(new Ui::Widget)
  {
  ui->setupUi(this);
  initForm();
  tcpSocket = new QTcpSocket(this);
  connect(tcpSocket, &QTcpSocket::connected, this, &Widget::client_connected);
  connect(tcpSocket, &QTcpSocket::disconnected, this, &Widget::client_disconnected);
  connect(tcpSocket, &QTcpSocket::readyRead, this, &Widget::client_readdata);
  }

  先创建了一个socket,然后设置啦几个槽函数。分别处理连接,断开连接和有数据的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

  看下连接按钮的槽函数:

void Widget::on_buttonLink_clicked()
  {
  if (ui->buttonLink->text() == tr("连接")) {
  QString ip;
  quint16 port;
  //获取ip地址
  ip = ui->lineEditIpaddr->text();
  //获取端口号
  port = ui->lineEditPort->text().toInt();
  //连接服务器
  tcpSocket->connectToHost(ip, port);
  } else {
  tcpSocket->disconnectFromHost();
  ui->buttonLink->setText("连接");
  ui->buttonSend->setEnabled(false);
  ui->textEditReceive->append("连接已断开");
  }
  }

  很简单,大家看下注释embedsky.com。

void Widget::client_connected()
  {
  ui->textEditReceive->setText("成功建立连接");
  ui->buttonLink->setText("断开连接");
  //使能发送按钮
  ui->buttonSend->setEnabled(true);
  }
  void Widget::client_disconnected()
  {
  ui->buttonLink->setText("连接");
  ui->textEditReceive->append("连接已断开");
  ui->buttonSend->setEnabled(false);
  }
  void Widget::client_readdata()
  {
  QByteArray array;
  array = tcpSocket->readAll();
  ui->textEditReceive->append(array);
  }

  下面演示效果如下:

  先在电脑上开个tcp服务器,监听8080端口,等待连接,连接成功如下:

  在embedsky.com开发板上运行的客户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