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五轴雕刻机,一台可以自己DIY的雕刻机

楼主(2018-05-10):
一款为了满足个人玩家、数控教育、以及低成本设计制造,而生产的桌面型五轴雕刻机。整机仅重20kg可以任意放置在桌面上操作使用,在低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完成设计到加成品的过程。

楼主:
桌面五轴雕刻机交流

网友A:
电工用不到5轴吧,3轴就够了。给外壳开个孔啥的很方便,不过行程要大一些。

网友B:
不错!什么价位?

网友A:
没有精度、加工速度、加工行程这些参数,没法谈价位。另外20公斤太轻了吧,我有一个3轴的桌面型雕刻机,都不止200公斤。

网友C:
就是一个玩具了.一个大点的外壳都雕不了.我的雕刻机行程比楼主的还大都觉得不够用.另外我的雕刻机也比这个重很多.
这个看来真的是玩具,雕几次几十次可以,后面变形严重没精度.

楼主:
适用校园创客、高校创新工作室制作加工零件、职业院校一体化数控专业培训、企业科研单位加工小零件。
整机仅重20kg可以任意放置在桌面上操作使用,在低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完成设计到加成品的过程。
适用方法简易和专业结合,配有视频教程及纸质教材,既满足初学数控人群入门,又满足职业学习数控操作人,可以直接用第三方编程软件图形直接生成G代码程序,也可以手工编程,加工材料广泛(铜,铝,塑料,木头,有机玻璃等材料),加工精度高,机器坚固稳定耐用。
配置精密高速电主轴100-24000rpm,控制卡控制主轴转速,主轴电机功率400w。
采用螺母滚珠丝杆,五轴采用伺服/步进电机,直线轴采用上银导轨滑块。
机器配防护罩,隔离粉尘、噪音,有粉尘收集系统;加配中有脚轮和水平脚垫,方便设备的移动与定位;配有5轴电子对刀系统,极大方便操作和对刀。
采用ISO标准G代码编程,支持M代码及S代码,支持各大软件编程,目前支持powermill后处理。拥有完善售后技术支持,提供机床运动仿真,提供后处理代码,提供刀路问题答疑等。

楼主:
V2版本参数指南
1        机械部分                                    型号、参数、描述
2        整体外观尺寸                             长600*宽350*高400  (单位mm)
3        工作台尺寸                                直径115  (单位mm)
4        机器总重量                                20kg(净重)   37kg(箱重)
5        工作台最大载重                          5kg
6        X、Y、Z三轴有效行程                 X130*Y150*Z90  (单位mm)
7        A、C旋转轴有效行程                  A-20--+110度,总共130度,C轴360度无限制
8        三轴有效行程                             X130*Y150*Z90  (单位mm)
9        五轴有效行程                             X120*Y120*Z90  (单位mm)
10        三轴加工精度                           0.03  (单位mm)
11        五轴加工精度                           0.1   (单位mm)
12        A轴旋转轴参数                         采用1:50磨制蜗杆减速器
13        C轴旋转轴参数                         采用1:50磨制蜗杆减速器
14        三轴滚珠丝杆                           1204 C7滚珠丝杆
15        直线导轨                                  X、Y轴采用上银MGN12直线导轨,Z轴采用HGH20
16        机架                                        6061T6航空铝结构,整体加工中心打孔、精铣、攻丝
17        加工材料                                  塑料、木头、铝。铜、金、银、蜡、等
18        加工速度                                  2500mm/min(毫米/分钟)(根据不同材料,加工速度不同)
19        主轴型号                                  ER11刀头夹持范围1-7mm
20        防尘                                        风琴防尘+油封防尘
21        主轴转速                                  8000rpm/min (转/分钟)
19        电控部分                                  型号、参数、描述
20        行程电机                                  57 4.0A大扭力步进电机
21        主轴电机                                  400W无刷无动力主轴
22        回零开关                                  高精度光电感应开关
23        控制卡                                     USB运动控制卡,支持五轴联动RTCP功能。
24        驱动器                                     32细分4.0A一体驱动板
25        电源                                        220V输入36V20A输出

楼主:
使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控制卡,支持在32位系统下的xp-win10电脑运行。
界面简洁大方,全中文界面设置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什么价位?

标配版是一万二,感兴趣的话可以进群质询:593496825,也可以加微信:199451656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精度、加工速度、加工行程这些参数,没法谈价位。另外20公斤太轻了吧,我有一个3轴的桌面型雕刻机,都 ...

标配版是一万二,感兴趣的话可以进群质询:593496825,也可以加微信:19945165624

网友D(2018-06-12):
如果我有机械加工能力,是不是能根据你产品的思路,配置更大功率的电机以及更强刚性的金属材料和标准件
可以做出更大功率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有机械加工能力,是不是能根据你产品的思路,配置更大功率的电机以及更强刚性的金属材料和标准件
可 ...

应该可以的,我做过一个大行程的,XYZ三轴行程是1100*1500*500,用的110电机,不小心卡住了,直接把钢管拉弯。

网友E(2018-11-30):
马克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