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学习电子技术的方向

楼主(2018-05-10):
本人大学生一枚,大学期间也没怎么学习,现在想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请教一下从哪方面开始学?(电路方面知识很薄弱,模电只知道一部分理论知识,数电还好一点,动手能力比较弱)

网友A:
看你自己想做什么,模电基础是要有的,也可以去搞软件,做什么就学什么

网友B:
偏软件还是硬件,想通吃的话,以前某论坛有一个直流电源项目,把它吃透,比如思路,原理,以及每个器件的选择,计算,参数全部搞懂。

网友C:
资料多了些,挑些感兴趣的啃啃,别噎着.哈哈

网友D:
那务必先重学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同时必须大量动手DIY,不经大量动手,根本学不会电子技术。

网友E(点评):
是啊 原来看不懂的一些东西,大量动手后在看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想做什么,模电基础是要有的,也可以去搞软件,做什么就学什么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软件还是硬件,想通吃的话,以前某论坛有一个直流电源项目,把它吃透,比如思路,原理,以及每个器件的选 ...

请问大佬还知道是哪个论坛吗?或者说有没有链接之类的

网友B(点评):
好象**风电源吧.

网友B(点评):
春风 "叫""春"都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务必先重学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同时必须大量动手DIY,不经大量动手,根本学不会电子技术。 ...

就是说重学模电和数电嘛,但是我电路知识基础太差,请问我要先学电工基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多了些,挑些感兴趣的啃啃,别噎着.哈哈

感谢大佬的资源

网友F:
给自己定个目标,随便做个啥小东西练练手。我建议做个手电筒吧,要求有光就亮,没光就不亮,锂电池供电,光源LED灯珠,可调节亮度。。。。
就这些,试着做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重学模电和数电嘛,但是我电路知识基础太差,请问我要先学电工基础吗 ...

想深入了解建议重学电路原理。可以分两遍学,先电路原理再模电、数电加计算机原理,然后再一次电路原理和模电。不过真想学会,在学的时候需要大量动手DIY,否则学也白学。

网友G:
模电 数电,一定要扎实。后面就看自己的工作实际情况了,要多想多动手。

网友:
边学边用会很快,楼上的前辈都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深入了解建议重学电路原理。可以分两遍学,先电路原理再模电、数电加计算机原理,然后再一次电路原理和 ...

谢谢大佬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自己定个目标,随便做个啥小东西练练手。我建议做个手电筒吧,要求有光就亮,没光就不亮,锂电池供电,光 ...

好的,我会认真考虑的,不过我目前买了一套光立方配件,想把这个先弄完

网友H:
真的,是动手才能学到东西,楼上的前辈们说的都很好,我也是动手搞到现在,一直在学,一直在做

网友I:
学好大学基础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