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开启电压请教

楼主(2018-05-10):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没有开启电压这个说法,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MOS管才有开启电压的说法。
万用表测量的,就是通过一定电流的BE结的压降,电流大小和万用表的型号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没有开启电压这个说法,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MOS管才有开启电压的说法。
万用表测量的,就是通过 ...

比如说三极管的截止区,不是要发射结电压小于开启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三极管的截止区,不是要发射结电压小于开启电压吗

三极管的开启电压,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就不需要这个名称了。
MOS管,开启电压有1V、2V、3V、5V、7V的,范围很宽。
你意会意思即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开启电压,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就不需要这个名称了。
MOS管,开启电压有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