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PCB设计

楼主(2018-05-10):
      最近我在设计一个圆形PCB,希望用PWM控制LED,由于以前没画过圆形PCB,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元件如何均匀分布在圆形周围,元件之间的安全间距我都设置为0了,依然还是存在无法很近距离靠近的问题      PCB中的元件的模型是方形的,是否有办法改成圆形的? 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设置?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板子基准设置为中心,器件封装也是为中心.器件x,y位置要手动计算出来填入,旋转角度计算出来填入。可以取消规则中器件放置规则。就这样。

网友:
圆中心为原点,6个灯360°分6份就是60°,画一根直线一头再原点,一头为灯的地方,线的长度就是灯到原点的距离,然后设置每次转向60°,复制这个线旋转。然后把灯放好

网友B:
呃,AD有这个自动排列的功能啊。快捷键:E+A,然后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C:
元件90°/180°都可以布局的,尽量少放不同角度的。一般都没问题,圆形拼板要加板边。

网友D:
你把坐标零点设置为圆心,然后计算一下各元件坐标位置,然后在原件里面直接输入坐标,就自己移动过去了

网友E(2018-06-21):
4楼的正解,AD有这个自动排列的功能啊。快捷键:E+A,然后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怎么设置了。里面选圆形阵列

网友F:
自己算好要放多少个LED  多少个引脚,
然后让结构或者自己 画个DXF 的位置图
然后自己新建一个器件,对照位置放焊盘,
然后导入这个器件 搞定

楼主:
    9楼 正解,我用这个方法搞定的~

网友G:
或先在CAD里,把LED位置编辑好,再导入到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