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USB d+d- 需短接吗

楼主(2018-05-10):
有一款产品要带USB充电,但是只能提供0.5A电流,D+D-悬空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都能充电吗?还是必须短接。

网友A:
苹果手机是不可以的,要进行数据校验的,要有他的充电协议才可以充电,倒是安卓手机因该是可以的。

楼主:
D+D-短接 苹果手机应该是可以吧,悬空苹果手机以前是不可以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动。

网友B:
苹果的不可以,安卓的可以。

网友C:
安卓的手机,记得以前是这样的:
DP/DM短路,表示标准充电器(市面的充电器,基本都是短路的),开路表示非标充电器。
如果是PC的USB,则通过DP/DM的高低状态,可以判断是标准的USB的。
这个看各种手机的软件怎么处理了。最好你自己各种状态实际测试验证一下。

网友D:
苹果的不行,安卓的可以充

网友E:
中国的国家标准(邮电部)是短路且不连接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