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中断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我做了一块USB板子,STM32F103C8T6自带的USB。
中断传输已经可以枚举成功,数据也能发出来。
现在设置的每次最大传输数据个数是64,就是每次传输64个数据,
不足64个后面补0.
我需要每次传输一个字节,我把描述符里相应字节改成1.
可是烧进去程序,数据发不出来了。
请问高手,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最大包长为64,当数据多余64时,分次传输,如果整个传输数据为64的整数倍时就额外加发个零字节数据包;
如果要传输的数据小于64,是多少发多少,不用凑64,反而会引起主机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最大包长为64,当数据多余64时,分次传输,如果整个传输数据为64的整数倍时就额外加发个零字节数据包 ...

谢谢!我不明白你说的如果整个传输数据为64的整数倍时就额外加发个零字节数据包是什么意思。
比如,是128个数据,第一次发64个,第二次再发64个数据,也不用加零字节数据包啊。

==> 根据协议当你发的数据少于一个完整包时,主机视为本次传输结束。
如果你发128个数据的话,2次64数据后,建议再补发0字节数据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最大包长为64,当数据多余64时,分次传输,如果整个传输数据为64的整数倍时就额外加发个零字节数据包 ...

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不足64要补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不足64要补零的。

的确你理解反了.是正好64的时候,补一个空包表示结束...

香主依旧简单精炼的回答...我都忘记了..曾经也是熟悉usb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明白你说的如果整个传输数据为64的整数倍时就额外加发个零字节数据包是什么意思。
比如,是128 ...

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你理解反了.是正好64的时候,补一个空包表示结束...

香主依旧简单精炼的回答...我都忘记了..曾经也是 ...

这回理解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