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K56S4单片机DS18B20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include<STC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NUM 5
#define MaxNum 4
sbit temp=P5^5;       //18B20
uchar  ID[4][8]={0};
uint wd;
float tt;
int num=0;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 1;
}
void Delay_DS18B20(ulong n)
{
        while(n--);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temp = 1;          //temp复位
        Delay_DS18B20(2);   //稍做延时4us
        temp = 0;          //单片机将temp拉低
        Delay_DS18B20(9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temp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20);
        x = temp;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j++;j++; j++;j++;
        dat>>=1;
        j++;j++; j++;j++;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j++;j++; j++;j++;
        if(temp)
        dat|=0x80;
        Delay_DS18B20(8);
}
        return(dat);
}

/*********读一位***********/

//bit read1bit(void)
//{
//        bit dat = 0;
//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        Delay_DS18B20(1);
//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        Delay_DS18B20(1);
//        if(temp)
//        dat|=0x01;
//        Delay_DS18B20(5);
//        return dat;
//}

/********读两位************/
unsigned char Read2Bit(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2;i>0;i--)
        {
        temp = 0;     // 给脉冲信号
        j++;j++; j++;j++;
        dat<<=1;
        j++;j++; j++;j++;
        temp = 1;     // 给脉冲信号
                j++;j++; j++;j++;
        if(temp)
        dat|=0x01;
        Delay_DS18B20(8);
}

        return(dat);
}

//uchar  Read2Bit(void)
//{
//        uchar i,dat=0;
//        for(i=0;i<2;i++)
//        {
//                dat<<=1;
//                if(read1bit())
//                dat|=1;
//
//        }
//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j=0;;
        for (i=8; i>0; i--)
        {
                temp = 0;
                j++;j++;j++;j++;
                temp = dat&0x01;
                Delay_DS18B20(10);
                temp = 1;
                dat>>=1;
                j++;j++;j++;
        }
}

/*********写一位*********/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j=0;;
        for (i=1; i>0; i--)
        {
                temp = 0;
                j++;j++;j++;j++;
                temp = dat&0x01;
                Delay_DS18B20(10);
                temp = 1;
                dat>>=1;
                j++;j++;j++;
        }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char i=0;
//        for (i=1; i>0; i--)
//        {
//                temp = 0;
//                temp = dat&0x01;
//                Delay_DS18B20(10);
//                temp = 1;
//                Delay_DS18B20(10);
//         }
//
// }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mpchange()
{
        temp = 1;
        Delay_DS18B20(5);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_DS18B20(20000);
}
/*
uchar search_rom(void)
{
    unsigned char k,l,chongtuwei,m,n;
    unsigned char zhan[(MAXNUM)]={0};
    unsigned char ss[64];
    int num = 0;
    l=0;

    do
    {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100);
      WriteOneChar(0xf0);
        Delay_DS18B20(100);
        for(m=0;m<8;m++)
        {
            unsigned char s=0;
            for(n=0;n<8;n++)
            {           t1=0;
                                 t2=0;
                                 t3=0;
                k=Read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s>>=1;
                if(k==0x01)//01读到的数据为0 写0 此位为0的器件响应
                {   t1=1;
                    write_bit (0);
                    ss[(m*8+n)]=0;
                }
                else if(k==0x02)//读到的数据为1 写1 此位为1的器件响应
                {  t2=1;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
                else if(k==0x00)//00,判断冲突位 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    t3=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zhan[l])
                    {
                        write_bit (0);
                        ss[(m*8+n)]=0;
                        zhan[++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ss[(m*8+n)]&0x01)<<7);
                        write_bit (ss[(m*8+n)]);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s=s|0x80;
                        write_bit (1);
                        ss[(m*8+n)]=1;
                        l=l-1;
                    }
                }
                else
                {
                    return num; //搜索完成,//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

            ID[num][m]=s;
        }
        num=num+1;
    }
    while(zhan[l]!=0&&(num<MAXNUM));

    return num;     //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
uchar search_rom()
{
    uchar k,l=0,chongtuwei,m,n,a;
    uchar _00web[MAXNUM]={0};

    do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f0);
        for(m=0;m<8;m++)
        {
                        char s=0;
            for(n=0;n<8;n++)
            {
                k=Read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s>>=1;
                if(k==0x01)//01读到的数据为0 写0 此位为0的器件响应
                {
                    write_bit(0);

                }
                else if(k==0x02)//读到的数据为1 写1 此位为1的器件响应
                {
                                        s=s|0x80;
                    write_bit(1);

                }
                else if(k==0x00)//读到的数据为00 有冲突位 判断冲突位
                {               //如果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_00web[l])
                    {
                        write_bit(0);

                        _00web[++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_00web[l])
                    {
                     a=(ID[num-1][m]>>n)&0x01;
                                         s=s|(a<<7);
                                         write_bit(a);
                    }
                    else if(chongtuwei==_00web[l])
                    {

                        s=s|0x80;
                                                write_bit(1);
                                                l=l-1;
                    }
                }
                else if(k==0x03)
                {
                           return (0);
                }
            }
                         ID[num][m]=s;
        }
        num++;

    }
    while((_00web[l]!=0)&&(num<MAXNUM));

    return (1);
}

void tmp(uchar i)
{
        uchar a,b,f;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1);
        WriteOneChar(0x55);          //匹配
        for(f=0;f<8;f++)
        {
                WriteOneChar(ID[i][f]);           //发匹配rom
                printf("%02x\r\n",ID[i][f]);
        }
        Delay_DS18B20(15);
        WriteOneChar(0xbe);
        Delay_DS18B20(15);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wd=b;
        wd<<=8;
        wd=wd|a;
        if((wd&0xf800)==0xf800)
        {
                wd=~wd+1;
                tt=wd*0.625+0.5;
                tt=tt*(-1);
        }
        else
        {
                tt=wd*0.625+0.5;
        }
}

void main()
{

        uchar i;
        search_rom();
        UartInit();
        printf("num=%d\r\n",num);
//
while(1)
{          tmpchange();
        for(i=0;i<num;i++)
        {
                tmp(i);
                printf("temp=%f\r\n",tt);
        }
   Delay1000ms();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_DS18B20(2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        t=b;
//        t<<=8;
//        t=t|a;
//        if((t&0xf800)==0xf800)
//        {
//                 t = ~t;
//                t = t + 1;
//                flag = 1;
//                tt=t*0.0625*10 + 0.5;
//                tt=tt*(-1);
//         }
//          else
//          {
//                  tt = t*0.0625*10 + 0.5;
//          }
//        printf("temp = %.1f\r\n",tt/10);
//        Delay1000ms();
}
}

想一线多点测试温度,先获取ROM,然后匹配相应的ROM进行温度读取,可是一直出不来,时序没有问题,就是获取序列号那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状况,大神们帮帮忙吧~~~~

楼主:
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