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助-中颖sh79f326 硬件I2C从机

楼主(2018-05-10):
求助-中颖sh79f326 硬件I2C从机,接收硬件地址正常,从地址也正常,数据开始就接收异常,请问大家有成功案例,可以参考一下吗

void init_i2c()
{
  select_bank1();
  TWICR = 0x45;                          // SCK = P4.2  SDA = P3.4
  select_bank0();

        P4CR&=~0x0c;                                                                        //                端口定义
        P4PCR|=0x0c;

  TWITOUT = 0x02;                         //TURN ON RESISTOR OF SCL,SDA
  TWIBR=0x02;                                         //配置发送波特率,禁止总线超时判断           f=fsys/(16+2*CR*TWIBR)
  TWISTA=0x0;                                  //64分频
  TWICON = 0x48;                        //ENTWI        ,禁止高电平超时
  TWTFREE = 0xff;                        //最大超时配置

        TWIADR=0x5A;                        //从机地址设定
        TWICON=0x44;

        IEN1|=0x01;
}

void INT_TWI(void) interrupt 7                /*TWI INT*/        //TWI中断子程
{
        _push_(INSCON);

        #if        1
        twius=TWISTA&0xF8;                                        //去除状态寄存器低三位并送至twius来判断状态码
        if (twius==0x60)                                                   //        /*IF twius=60,call 08H*/        如果twius=60H
        TWI_60H();                                                                                        //调用TWI_60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80)                                                 ///*IF twius=70,call 08H*/        如果twius=70H
        TWI_80H();                                                                                        //调用TWI_80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88)                                          //        /*IF twius=88,call 08H*/        如果twius=88H
        TWI_88H();                                                                                        //调用TWI_88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A0)                                                ///*IF twius=A0,call 08H*/        如果twius=A0H
        TWI_A0H();                                                                                        //调用TWI_A0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A8)                                          //  /*IF twius=A8,call 08H*/        如果twius=A8H
        TWI_A8H();                                                                                        //调用TWI_A8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B8)                                          //  /*IF twius=B8,call 08H*/        如果twius=B8H
        TWI_B8H();                                                                                        //调用TWI_B8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C0)                                                ///*IF twius=C0,call 08H*/        如果twius=C0H
        TWI_C0H();                                                                                        //调用TWI_C0H子函数
        else if (twius==0xC8)                                                ///*IF twius=C8,call 08H*/        如果twius=C8H
        TWI_C8H();                                                                                        //调用TWI_C8H子函数
        else
        {
                TWINT=0;
                isda = 1;
                isma = 1;
        }
        #endif

        TWINT=0;
        _pop_(INSCON);
}

void TWI_60H()                                                                                //从机接收模式已收到自己SLA+W;已回应ACK
{
        TWINT=0;
        if (isda)
        {isd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DEVICE ADDR)
}                                                                                                    //清TWI中断

void TWI_80H()                                //处于已寻址状态;已收到数据;已回应ACK
{
        _nop_();
        if (isma)
        {
                ism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MEMORY ADDR)
                cmd = TWIDAT;
                rxCnt=0;
                buffer[1]=0;
                buffer[2]=0;
                buffer[3]=0;
                buffer[4]=0;
                buffer[0]=cmd;
        }
        else
        {
                if(rxCnt<I2C_MAXBUF)                                                                //处理RECV事件(RECV DATA)
                {buffer[++rxCnt] = TWIDAT;}
        }

        AA=1;                                                                                           ///*NACK*/        从机答应位清0
        TWINT=0;                                                                                //清TWI中断
}

void TWI_88H()                                //处于已寻址状态;已收到数据;已回应NACK
{
        _nop_();
        _nop_();

        buffer[++rxCnt] = TWIDAT;

        AA=0;                                                                                          ///*ACK*/                从机答应位置1
        TWINT=0;                                                                                //                        清TWI中断
}

void TWI_A0H()
{
        _nop_();
        _nop_();
        _nop_();

        isda = 1;
        isma = 1;
        TWINT=0;                                                                 //        清TWI中断
}
void TWI_A8H()                                                //接收到读指令 已收到自己SLA+R;已经回应ACK
{
        _nop_();
        txCnt=0;
//        TWIDAT = buffer[0];
        TWIDAT = 1;
        _nop_();
        _nop_();
        TWINT=0;                                                                                                //        清TWI中断
}
void TWI_B8H()                                                //已发送TWIDAT数据;已接收ACK回应
{
        _nop_();
        _nop_();
        AA=0;                                                                                  // /*NACK*/                从机答应位清0
//        TWIDAT = IIC_transmit(cmd);
        TWIDAT = 2;
        TWINT=0;                                                                        //                                        清TWI中断
}

void TWI_C0H()                //已发送TWIDAT数据;已接收NACK回应
{
        _nop_();
        _nop_();

        isda = 1;
        isma = 1;
        TWINT=0;                                                                                        //        清TWI中断
        _nop_();
        _nop_();
        AA=1;                                                                                ///*ACK*/        从机答应位置1
}
void TWI_C8H()
{
        AA=1;                                                                                ///*ACK*/        从机答应位置1
        TWINT=0;                                                                //                                清TWI中断
}

楼主:
没什么人气啊

网友A:
找中颖FAE呀

楼主:
已经找了,还没结果

网友B:
你有没有demo

网友B:
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中颖的TWI  demo 加我发给你 QQ65 40 6 5 006

网友C(2024-06-21):
79F6442遇到类似问题,楼主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D:
波特率有问题不?

网友E:
抓一下数据看看

网友F(2024-08-27):
确保从机地址 TWIADR 和数据传输模式与主机的设置匹配。TWIADR 必须是正确的,从地址和数据的发送模式需要和主机协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