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画板去掉安装孔

楼主(2018-05-10):
吧keepout层的孔删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吧keepout层的孔删掉就行了

关键是这种孔不能选择,不是像放焊盘那种放上去的,而是从CAD导入进来的,除了重新画板外,有其它办法把孔补上不???

网友A:
原理图无法修改吗?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种孔不能选择,不是像放焊盘那种放上去的,而是从CAD导入进来的,除了重新画板外,有其它办法把 ...

一样地可以的

网友B:
CAD去掉后重新导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