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 有纹波 求老师帮解决

楼主(2018-05-10):
电路板上的 某个 GND 点  用示波器的探头和夹子都放在这个点 上 有50mV 的 交流纹波 是因为 地环路干扰么
比如说电源区域的布线 是不是应该单点接地 而不应该 大面积铺铜

网友A:
是测试系统的问题了。
最好有电池供电的示波器,避免市电的耦合路径。
市电供电的示波器,这个问题本来就严重的,待测主板的干扰本来就打,部分干扰通过探头、示波器、市电形成回路。

网友B:
可能是示波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C:
你最好用两个示波器探头同时测这个点,然后EFT运算,除去示波器夹子引入的纹波。

网友D(2018-07-20):
你自己的测试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