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引脚中断,每按一次pulsenum加1,按了5次,pulsenum的值到了87

楼主(2018-05-10):
还有一个更奇怪的问题,进入中断,切换LED的状态,P1^4有时候输出的不是高低电平。
而是一个好像驱动不足的波形。但是用别的方法测试过,应该不是驱动不够的问题。测引脚
P11端的波形又是正常的。
sbit LED = P1^4;
UINT8  pulsenum=0;
/*****************************
*    P11 引脚中断
******************************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pulsenum++;    //外接一个按键接到地
          LED=~LED;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设置所有的I/O双向模式。
          Enable_INT_Port1;                             // 使能P1口中断
          Enable_BIT1_lowLevel_Trig;                 // 设置P11口高电平触发中断

          set_EPI;                       // 使能由PIF寄存器任意一个标志位产生中断
          set_EA;                        // 开总中断
          while(1);
}

楼主:
这是波形图。

网友A:
机械按键是有抖动的,按下和松开都会有多次反复开关过程。

网友B:
楼主可能不知道消抖这个事,去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