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boost升压电路中一个电感升压问题,希望有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8-05-10):
如图,是multisim的仿真电路图,仿真的时候一切都正常的。能从9v升压,但如果把图中蓝色方框L1电感替换为“有源运放模拟电感”则无法升压,请问是怎么回事?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其中附件是“有源运放模拟电感”的计算资料。

网友A:
什么叫“模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模拟电感”?

不好意思,请谅解菜鸟的表达能力欠缺。就是这种,就是有源运放模拟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请谅解菜鸟的表达能力欠缺。就是这种,就是有源运放模拟电感。
...

正常,因为这不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因为这不是电感。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替换了,就没有升压的效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替换了,就没有升压的效果了?

网友B:
想想看,你的运放的供电是多少伏特?运放模拟出来的电感,能够输出的电压不能超出供电电压,所以没法升压。

网友C:
电感的s域模型:  VL(s) / s * L   与 IL(0) / s   串联, 表明有个初始电流 IL(0) 和一个电压源 VL(s) / L 。你这个模拟也就是个相位的模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请谅解菜鸟的表达能力欠缺。就是这种,就是有源运放模拟电感。
...

Z = j w C* R2*R3

j 辐角的旋转因子 ,  +90度 , C ,R2, R3作为常量, 这个式子应该就只是模拟了电感的相位

网友D:
有源电路做的模拟电感,一般用于信号处理,噪声低(由于模拟电感有电感特性但没有线圈),但模拟电感并不合适用来代替实际线圈电感做储能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源电路做的模拟电感,一般用于信号处理,噪声低(由于模拟电感有电感特性但没有线圈),但模拟电感并不合 ...

谢谢您的解答,因为是一位“老师”说的可以,鄙人个人认为没有储能作用,是不可以,但是为了验证,我就先仿真,结果仿真结果一直都是没法升压的。自己的学识有限,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 = j w C* R2*R3

j 辐角的旋转因子 ,  +90度 , C ,R2, R3作为常量, 这个式子应该就只是模拟了电感 ...

谢谢您的解答,我用multism仿真后,不管怎么样都没法升压的。因为是一位“老师”说的可以,鄙人个人认为没有储能作用,我也用您的提示进行拉氏变换分析了,仅仅模拟电感相位。因为自己学识不够,所以想请教一下,感谢您的解答!我现在已经搞清楚的。

网友E(2019-04-20):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用multism仿真后,不管怎么样都没法升压的。因为是一位“老师”说的可以,鄙人个人认为没 ...

这老师也是水货了。大二时候一个讲师不懂得瞎讲,后来被一个教授训得一句话没。后来知道那讲师是教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