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请教,STM8为何例程能debug,但download出错

楼主(2018-05-10):
STM8S103F3P6+IAR+STLINK V2 ,换了两块机板,都下载失败,显示" Dowerload supressed." , "Flash verification failed. ","Failed to load debugee:..." 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STM8S103F3P6,IAR ,是还有什么设置不对?

网友A:
可以在官网查查错误信息 www.iar.com

楼主:
所有参数重新设置一遍,下载正常了,怀疑误删头文件

网友B:
估计你debug在RAM里,结果你下载Flash,可能哪儿没设置好。

网友C:
看看是否设置成软件仿真simulat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否设置成软件仿真simulator了

当时的确是ST-LINK,估计是误删头文件的链接,造成下载校验出错。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