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推荐python套餐

楼主(2018-05-11):
最近想学习python,主要用于学习机器学习。初步看了一下资料感觉python有点眼花缭乱,什么2.7,3.4版本呀,什么numpy,sklearn呀,还有anacoda,PyCharm,iPython notepad呀等。总而言之我想借助大佬的经验尽可能少走弯路永久性地搭建好环境,避免python环境由于多次装卸引起的混乱不堪。我的配置是:win7 x64,8G内存,128G SSD + 2T,Xeon e5-2650CPU, gtx1070 GPU,主要用于传统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想使用keras和MxNet,要求尽可能安装要简单一些,开发环境要好用一些。多谢各位帮忙了。

楼主:
各位大佬,最好给出一个安装流程图

网友A:
你直接下载最新版就行了,老板本是为XP服务的,另外为了兼容以前的玩意儿。
你可以直接从Python3.6.5学习。
如果你愿意,可以安装双系统,推荐使用Deepin Linux15
安装后,也可以在应用商店找到IDE工具,然后在本版块找到我推荐的相关机器学习的电子书,都是最近一年出版的。很方便。

楼主:
多谢高大侠,现已搞定,anaconda3.5 + tensorflow-gpu + cuda9.0 + CuDnn7.1 for cuda9.0 + kearas + MxNet-cu90,有大侠的指导并参考百度,果然少跳了不少坑,但自己的坑还得自己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高大侠,现已搞定,anaconda3.5 + tensorflow-gpu + cuda9.0 + CuDnn7.1 for cuda9.0 + kearas + MxNet ...

你搞这些牛叉叉啊,加油。Python最坑的地方是对齐上,没有C中的大括号分段,也没有其他语言用的 do  end 分段。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编程工具至关重要。编写代码建议使用visual studio code,和 Notepad++
这两个各有优点,互相配合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