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过冲与截止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8-05-11):
各位同仁请教一个问题:
      低通滤波器过冲与截止频率的关系。
      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如果有过冲,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冲大,谢谢。

网友A:
“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都会有过冲”
那可不一定。

网友A:
“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冲大”
截止频率和过冲,二者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都会有过冲”
那可不一定。

回复,不好插入图片。主题里增加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不好插入图片。主题里增加的图片。

再说一遍:
“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都会有过冲”
那可不一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不好插入图片。主题里增加的图片。

你给的图片中,清楚指明了是【理想】低通滤波器,意思指砖墙频率特性,这个不可实现的非因果关系!

后面讨论把【理想】二字去掉,进入了抬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
“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都会有过冲”
那可不一定。

好了,我把前提改一下“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如果有过冲”,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冲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图片中,清楚指明了是【理想】低通滤波器,意思指砖墙频率特性,这个不可实现的非因果关系!

后 ...

好了,我把前提改一下“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如果有过冲”,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冲大,谢谢。

网友B(点评):
过冲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上升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我把前提改一下“脉冲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如果有过冲”,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 ...

“请问截止频率高的过冲大还是截止频率低的过冲大”

再说一遍:
截止频率和过冲,二者没有关系。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讲的过冲,是不是指起伏的波纹,如果是,按照曲线看,起伏点与截止频率点不对应,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