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nuc140ve3cn写保护解除方法

楼主(2018-05-11):
在设置dataflash时好像不小心把芯片设置了写保护,该如何解除啊?看网上有说BOOT0/BOOT1的,这个怎么弄,没找到引脚。我用的是JLINK。full chip erase failed.
__set_PRIMASK(1);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DrvFMC_EnableConfigUpdate();
DrvFMC_WriteConfig(0,0x0001F000);
SYS->u32IPRSTC1 |= GCR_IPRSTC1_CHIP_RST_Msk;
DrvFMC_DisableConfigUpdate();
DrvFMC_DisableISP();
LOCKREG();
__set_PRIMASK(0);

网友A:
用新唐的nu-link试试

网友A:
看看能否全部擦除恢复到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否全部擦除恢复到出厂。

用FULL CHIP擦除显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新唐的nu-link试试

nulink暂时没有啊

网友B:
如果LDROM 有ISP代码, 可以从LDROM启动, 用ISP工具进行解锁

网友C:
ICP没法写入了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之前又一次是另外一个芯片,432的,也是锁死了,在论坛找到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