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申请ST的USB设备PID的事宜

楼主(2018-05-11):
pid, USB, ST, pi
目前产品使用了ST的USB设备功能,想请问一下,如何跟ST原厂申请USB设备的PID。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找代理呀,让他们找我们要方式

网友B: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定吧。

肯定可以自己随便定,都可以运行‘
这个只是考虑到产品将来的纠纷问题,跟功能方面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代理呀,让他们找我们要方式

能不能直接直接悄悄告诉我

网友C:
pid??? 如果是 usb 规范的,需要跟 usb 购买,世界通用,非常非常难.
大多数都是重复的.或者自定义的,尤其是免驱的,根本不需要这两个 id唯一,usb 还有一个串号.这个自己产品不要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 如果是 usb 规范的,需要跟 usb 购买,世界通用,非常非常难.
大多数都是重复的.或者自定义的,尤其是免 ...

VID基本用ST的就好了
PID需要ST授权
产品序列号是自己产品的事情

VID/PID你随便乱定义一般没有问题,但是真正产品这样售卖就有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