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运放扩流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由于实验需要用到大功率直流功放,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输出电流要10A左右,
看了一下成品的功率运放,Apex的PA03、BB的OPA502等价格都非常昂贵,
于是想自己利用分立元件对普通运放进行扩流,翻了一些资料找到几个比较简单的电路,
请大神分别指点一下这两个电路的优缺点:
图1

图2

@xch :负载是直流电机
老哥们,图2是怎么实现扩流的,那俩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xch
负载是什么类型?

网友A:
第一个图,三极管是单个的,不是达林顿,5.1K的基极偏置电阻,无法提供10A的电流。而且静态电流可能不稳定。

网友B:
普通运放无法推动输出达10A的三极管。
输出电流达10A,你要多高输出电压?这么大功率输出,会热得很厉害。
建议你看看LM4651、LM4652 两种 CLASS D 功率放大器。

网友B:
HCA600ACREF CLASS D 600W

楼主:
哦,谢谢king5555老师的指点,确实多画了一线,我把图修正了一下,
gx_huang老师指出我没有使用达林顿管,5.1k提供的偏置电流不够,
如果我用达林顿管的话,提供的偏置电压的两个二极管是不是也不够了,而是需要4个了呢?

我改成这样行不行的通呢?

楼主:
另外king5555老师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个1K电阻,请问加了这个电阻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A600ACREF CLASS D 600W

maychang老师你好,你推荐的LM4651应该是音频功放吧,是否可以工作在直流放大状态呢?
功放会发热没有关系,我可以使用带风扇的大型散热片,只要电路皮实耐操,
因为做实验难免有失误和意外的情况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你好,你推荐的LM4651应该是音频功放吧,是否可以工作在直流放大状态呢?
功放会发热没有关 ...

是否可以工作在直流放大状态呢?

可以。但失调电压比较大。

网友C:
用op扩流,9014+tip41+大功率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扩流,9014+tip41+大功率npn

gxs64老师你好,你的意思是说要经过三级推动放大才能达到10A的输出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s64老师你好,你的意思是说要经过三级推动放大才能达到10A的输出是吗

可能还不够

网友D:
对于音频功放,10A太容易了。

网友E:
一块LM358+N+PMOS扩流,保护一类的不要求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king5555老师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个1K电阻,请问加了这个电阻有什么好处呢?

...

要加一级预驱动,这样驱动不了10A的。大功率管的放大倍数低。TIP41,42比较典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LM358+N+PMOS扩流,保护一类的不要求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st.you老师,请给个参考图,我是新手只能依样画葫芦不需要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加一级预驱动,这样驱动不了10A的。大功率管的放大倍数低。TIP41,42比较典型的。 ...

zyj9490老师,我改成了达林顿管,并把提供偏置电压的二极管也加到了4个,
这样修改后怎么样,电路正确吗,

楼主:
为了各位老师能看清楚,我特意从TIP147的PFD文件中截图,把原来的管子替换掉了,
同时把提供偏置电压的二极管提高到了4个,请大神指点一下,这样修改后的电路正确吗,
虽然这个电路还不能输出到10A,估计应该可以到5A了吧,打算一步一步走。
要进一步提高输出电流,是不是需要把5.1K偏置电阻减小,
但是减小电阻后,原来的运放输出电流就不够了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zyj9490老师,我改成了达林顿管,并把提供偏置电压的二极管也加到了4个,
这样修改后怎么样,电路正确吗, ...

可以,是可以,不是最佳,就自激的风险,完全可以仿现在的音频输出级,多管并联架构。达林瓍管很少用。在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各位老师能看清楚,我特意从TIP147的PFD文件中截图,把原来的管子替换掉了,
同时把提供偏置电压的二极 ...

15K要并一个100PF的电容,防自激,运放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20PF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各位老师能看清楚,我特意从TIP147的PFD文件中截图,把原来的管子替换掉了,
同时把提供偏置电压的二极 ...

上下边的发射极并一个0.01欧的电阻。大电流均下。

楼主:
zyj9490老师好,我这个并不是用作音频功放,而是一个用模拟量控制直流电机的实验,
按你的指点,我又修改了电路,请再帮我看下,这样可以吗?
选择运放时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运放的输出能力好的话,是不是5.1K可以改为1K

网友F:
引用 楼主:
zyj9490老师好,我这个并不是用作音频功放,而是一个用模拟量控制直流电机的实验,
按你的指点,我又修改了 ...

目前的应用选个OP07就可以了。正负电源供电。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注意晶体管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的应用选个OP07就可以了。正负电源供电。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注意晶体管的散热。 ...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