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单字节擦写的FLASH

楼主(2018-05-11):
求助:有人知道哪种FLASH 不需要整块擦写,可以字节擦写吗? 需要的容量为8Mbit 最好给个型号  谢谢了

网友A:
铁电的都可以,价格贵

网友B:
flash的定义:某厂家发明了一种可以整块擦写的EEPROM,由于其寿命短、密度高、速度快,价格比普通EEPROM便宜很多。取名字不能按缺点取,想了很久,最终命名为flash EEPROM,简称Flash。

网友C:
不知道有这种FLASH,EEPROM就是有,但容量。。。

网友D:
可以单字节写,但没有见过单字节擦的flash,除非EEPROM

网友E:
只有铁电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