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F系列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8-05-11):
如题.ST-LINK支持吗?
GD-LINK可以吗?淘宝就看到2家在卖

网友A:
我KEIL5 配 JLINK的SWD接口,应该仿真器都是兼容的,版本兼容下。 我现在用这个,广告一波: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279.7fdc7484nTWOV6&id=521835828498

楼主:
咨询了GIGA工程师 STM32的仿真器都可以用。

网友B:
最常见的不是jlink的么

网友C:
急救室,最常见的还是jlink的

网友D:
正如楼上所说,jlink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