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F407带的MAC地址是唯一的吗?

楼主(2018-05-11):
请问STM32F429或者STM32F407带的MAC地址是固定唯一的吗?如果不是唯一的,是不是需要自己写入?
自己写入,怎么确保这个MAC地址是唯一的?

网友A:
那里面只是些默认数据,具体地址要你自己写进去。

一个比较简捷的办法就是找个旧网卡的MAC地址填进去。

这个地址是需要向相关组织申请的。很多PHY芯片厂家都有免费提供的。

网友B:
单片机不会带,网络新品才带的。

网友B:
你用的曾单片机本身不具备网络芯片功能,需要你外接,而你外接的那个具备。或者你用WIFI芯片也行,也具备。

网友C:
哥太尴尬GV哈哈哈

网友D:
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E:
MAC地址是唯一的吧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G:
正常情况下Mac地址是唯一而且固定不变的

网友H:
Mac地址作为身份标识是不够可靠的。

网友I:
理论上是不变

网友J:
网络中虚拟和伪造假的mac地址也不确定的。

网友K:
这个都是网上可以伪造的。

网友L:
版主的方法试过了吗、

网友M:
别人也有可能会伪造这个的MAC地址。

网友I:
出厂时被厂家烧在网卡上的

网友D:
用固件库中的函数读取MAC地址0的结果与电脑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arp -a的结果一样

网友H:
这个MAC也不知道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E:
没找到可以设置MAC的寄存器。

网友F:
一般都是修改以太网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