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O控制及电平转换

楼主(2018-05-11):
(无正文)

网友A:
应用于RS232串行通讯的芯片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有!
看这两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大小,如果需要的小,可以用高压模拟开关,如果需要的大,就用继电器。
但是价格都贵!不如用MOS管来控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看这两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大小,如果需要的小,可以用高压模拟开关,如果需要的大,就用继电器。
但 ...

你好,谢谢指教,有型号可以举例下么?

网友C:
可以去NXP的网站 或者 TI 的网站上找找看。

网友D:
每路用4个三极管(2个NPN2个PNP)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左边第一个三极管C极,上面那个三极管C极,都少了个电阻

网友F(点评):
R2 不是吗?

网友F(点评):
猜想你是不是要给推挽三极管加偏置电阻?

网友G:
参考编程器电路

网友H:
MAX232 这类串口芯片,能够输出这样的电平电压。单5V 供电,很便宜。只是反相的

模拟开关逻辑电路通过变换也能输出类似的正负压,只是承受不了 ±10V

网友I:
平时用的电平转换芯片232最多了,可以使用这个来搭建电路

网友E(2018-06-24):
红色通路不应该加个电阻?

网友F(点评):
你说得对。不过它只是示意图。实际上我会将基极电阻R1去掉,改成串联在发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