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受纹波的影响有个疑问!

楼主(2018-05-11):
       以OP07为例,假设我用LM2596-5产生5V电源供运放,由于该5V会携带一个开关频率150KHZ的纹波,下图是OP07的PSRR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在150Khz时,运放的PSRR已经下降到0DB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纹波会直接影响到运放的输出信号上呢?

网友A:
信号范围?

网友B:
高频的电源纹波,很好滤除的,必须在电源上加滤波。
经典的放大电路,前级放大的电源,小电流的可以加RC滤波的,电流大一些加LC滤波。

网友C:
图上看到明明是 60 db。

@gx_huang     横轴上找到 150KHz 的位置,然后看纵轴,都是七十多 db 。

Y轴最低是50还是60?150KHz我看不到呀

网友D:
运放对电源的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最好还是用LDO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电源纹波,很好滤除的,必须在电源上加滤波。
经典的放大电路,前级放大的电源,小电流的可以加RC滤 ...

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感和电容效果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对电源的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最好还是用LDO给运放供电

都知道是这样的,看场合

@wh6ic :我测直流信号,这些高频纹波,需要滤掉吗?
@yanwen217 :能说明一下,不考虑的原因吗?哪些场合不需要考虑
@wh6ic : 没有哪个研发会想着用LDO滤DC-DC输出的高频纹波吧!LDO和运放的PSRR都是随频率增大而变小的,但这高频纹波对绝大部分应用来说是无需考虑的吧
@yanwen217 :LDO的电源是哪来的? 如果是开关电源, 哪个LDO敢说能滤掉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 毛刺? 运放消耗较小, 几十毫安就很大, 串阻容滤波效果应该不错
@yanwen217 :你是对的,谢谢
设计电路是考虑综合成本和性能的! 一个低压LDO 0.18RMB内吧,DC-DC输出要达到LDO的输出效果,所加的滤波处理电路成本远高于LDO的成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感和电容效果较好呢?

串电阻, 并电容吧. 运放一般消耗电流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感和电容效果较好呢?

电感,只要电感量足够,电流内阻符合要求,即可。
电容,可以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
电源的纹波,一般是几百K到几十M以内,很好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 并电容吧. 运放一般消耗电流不大

这种方法的确很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只要电感量足够,电流内阻符合要求,即可。
电容,可以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
电源的纹波,一般 ...

在电源板上加了第二级LC滤波,纹波小了,但是电源通过线束引导下一块板子上,纹波又变大了,

网友F:
“可以看到在150Khz时,运放的PSRR已经下降到0DB了”
从图上看不到150khz时的PSR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到在150Khz时,运放的PSRR已经下降到0DB了”
从图上看不到150khz时的PSRR啊。。。 ...

写错了明白意思就行

网友E:
高频纹波会影响到直流信号的测量, 特别是小信号。
  你提到电源板滤干净了,到运放板又冒出来的问题,部分是共模干扰。你的思路可以变一下,电源板能处理好最好,如果不好处理,单独处理运放板等敏感单元的纹波毛刺应该费效比最高。
  如果是自己做的开关电源,可以考虑牺牲一点效率,将开关元件的开关速度降下来(不是降低PWM频率),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手段。

楼主:
下图是添加LC滤波以后的纹波,应该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