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IO口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原理图如上。
RELAY1处电平有高低变化,R54右端一直4V多。
请问高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R53的上面(Q5发射极)电压多少?

网友B:
主要看Q5发射极 一直4V多,估计你的Q5发射极 4.5V左右。
你的电路感觉可以取消R53 R54 Q5。R55 R56直接接IO RELAY1

@xch :就一SB
xch
@lyjian :比猪还蠢,人品还不行。重新投胎吧。
xch
@lyjian :https://bbs.21ic.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62&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继电器+死机
@xch :胡说八道
xch
@lyjian :一级对电磁波冲击衰减不够。寄生电容直接耦合到MCU,箝位也不行。会直接触发IO引脚可控硅效应。
xch
@lyjian :我没看见光耦,只有你才可能知道有啥关系。
@xch :那又和一级还是两级有什么关系?
@xch :那又和光耦有什么关系?
xch
@lyjian :继电器动作时触点产生超强电磁辐射。 当年无线鼻祖赫兹就是用此方法产生电磁波的。 你这个电工不知道无线电理论。
@xch :什么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3的上面(Q5发射极)电压多少?

5V............

网友A:
不如改成这样吧

这样修改,不好的,上电瞬间,可能有瞬间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Q5发射极 一直4V多,估计你的Q5发射极 4.5V左右。
你的电路感觉可以取消R53 R54 Q5。R55 R56直接接IO  ...

按你的说法改就OK了,谢谢!

楼主:
改成这样要改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要改板子。

那按3楼改吧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原理图,出现问题,要找原因,不是急着改板子。
而且,有些人说的改动方案,也不合理。
2个NPN,如果MCU上电启动时间长,会有瞬间误输出的。

网友C:
R54的右边4V多,那得看看R54左边的电压,还有5V的电压。

网友D:
REALY1=5V,R54右边应该是5V;REALY1=0V,R54右边应该是>4V;

网友E:
R54电阻太大了吧,PNP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把R54改成4.7K试试。

网友F:
MCU是3.3V供电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原理图,出现问题,要找原因,不是急着改板子。
而且,有些人说的改动方案,也不合理。
2个NPN, ...

尽瞎说

网友G:
加个光耦隔离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是3.3V供电吧?

是的

网友A:
用3.3V的MCU控制5V的 PNP肯定不行,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不提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3.3V的MCU控制5V的 PNP肯定不行,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不提供

其实有可能是可以的,看单片机的io脚能否配置成OD输出,
当然,如果没这个功能,需要控npn

网友C:
请您说说,哪里瞎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3V的MCU控制5V的 PNP肯定不行,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不提供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您说说,哪里瞎说了?

自己分析1楼电路和5楼电路有没本质差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R54电阻太大了吧,PNP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把R54改成4.7K试试。

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J:
MCU的电压是3.3V,最高只能将输出拉到3.3V,当然一直接通咯
这个继电器应该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K:
一个达林顿能搞定的事情,为何搞这么多分立元件?

网友L:
把r53/r57去掉
用5楼坛友的图

网友M:
如果RELAY_1是MCU端口的话,电源必须等于MCU的VDD,非则Q5有关不断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其实有可能是可以的,看单片机的io脚能否配置成OD输出,
当然,如果没这个功能,需要控npn ...

内部端口上下拉ESD二极管已导通。因此才有电压。

网友N:
基本的三极管都不会用,劝你还是学学基本电路吧!
其它都是瞎扯。

网友O:
默认不应该导通继电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自己分析1楼电路和5楼电路有没本质差别

当然有本质区别了,和MCU类型密切相关,上电GPIO如果是高阻,上电到MCU正常控制瞬间:
1楼的图,默认没有输出。
5楼的图,默认有输出。
你认为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

网友P:
如果非要用这种PNP+NPN的拓扑结构的话,把PNP发射极的电压由5V改成3.3V就行了。还有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变化原本就是不明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本质区别了,和MCU类型密切相关,上电GPIO如果是高阻,上电到MCU正常控制瞬间:
1楼的图,默认没有 ...

正确的电路设计思路是:任何时候都让IO在一个已知状态

网友Q:
才发现这帖发的到处都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正确的电路设计思路是:任何时候都让IO在一个已知状态

别打哈哈呀,你觉得我还是瞎说吗?
感觉你你对GPIO特性不了解,对这2个图是否有本质区别,别顾左右而言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打哈哈呀,你觉得我还是瞎说吗?
感觉你你对GPIO特性不了解,对这2个图是否有本质区别,别顾左右而言它 ...

考虑高阻的话,图5加个上拉不就和图1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考虑高阻的话,图5加个上拉不就和图1一样了?

模拟电路相关的,不是看看差不多就认为一样。
一个电路,2个三极管,要么都导通,要么都不导通。
另一个电路,总是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
起码还有一个区别,待机时,功耗不一样,一个没有静态功耗,一个有静态功耗。

网友F:
抛开功耗差异,那2个NPN是不是一定会导致误输出?
*****
2个NPN,如果MCU上电启动时间长,会有瞬间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