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q移植QT5.9.4问题

楼主(2018-05-11):
在移植QT5.9.4至imx6q时遇到一个问题:编译QT源码后,拷贝gpu库和QT库及插件至开发板上
执行QWidget程序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执行QML程序的时候就会报告如下问题:
This plugin does not support createPlatformOpenGLContext!
Failed to create OpenGL context for format QSurfaceFormat(version 2.0, options QFlags<QSurfaceFormat::FormatOption>(), depthBufferSize 24, redBufferSize -1, greenBufferSize -1, blueBufferSize -1, alphaBufferSize -1, stencilBufferSize 8, samples -1, swapBehavior QSurfaceFormat::SwapBehavior(DoubleBuffer), swapInterval 1, profile  QSurfaceFormat::OpenGLContextProfile(NoProfile))
Aborted

另外:如果使用eglfs插件进行显示的时候QML程序和QWidget程序都能正常执行
希望有类似移植经验的大佬指导指导

QT源码编译配置如下:

Configure summary:

Building on: linux-g++ (x86_64, CPU features: mmx sse sse2)
Building for: devices/linux-imx6-g++ (arm, CPU features: neon)
Configuration: cross_compile compile_examples enable_new_dtags largefile neon precompile_header shared rpath release c++11 c++14 c++1z concurrent dbus no-pkg-config reduce_exports stl
Build options:
  Mode ................................... release
  Optimize release build for size ........ no
  Building shared libraries .............. yes
  Using C++ standard ..................... C++1z
  Using ccache ........................... no
  Using gold linker ...................... no
  Using new DTAGS ........................ yes
  Using precompiled headers .............. yes
  Using LTCG ............................. no
  Target compiler supports:
    NEON ................................. yes
  Build parts ............................ examples libs
Qt modules and options:
  Qt Concurrent .......................... yes
  Qt D-Bus ............................... yes
  Qt D-Bus directly linked to libdbus .... no
  Qt Gui ................................. yes
  Qt Network ............................. yes
  Qt Sql ................................. yes
  Qt Testlib ............................. yes
  Qt Widgets ............................. yes
  Qt Xml ................................. yes
Support enabled for:
  Using pkg-config ....................... no
  QML debugging .......................... yes
  udev ................................... no
  Using system zlib ...................... no
Qt Core:
  DoubleConversion ....................... yes
    Using system DoubleConversion ........ no
  GLib ................................... no
  iconv .................................. no
  ICU .................................... no
  Logging backends:
    journald ............................. no
    syslog ............................... no
    slog2 ................................ no
  Using system PCRE2 ..................... no
Qt Network:
  getaddrinfo() .......................... yes
  getifaddrs() ........................... yes
  IPv6 ifname ............................ yes
  libproxy ............................... no
  OpenSSL ................................ no
    Qt directly linked to OpenSSL ........ no
  SCTP ................................... no
  Use system proxies ..................... yes
Qt Gui:
  Accessibility .......................... yes
  FreeType ............................... yes
    Using system FreeType ................ no
  HarfBuzz ............................... yes
    Using system HarfBuzz ................ no
  Fontconfig ............................. no
  Image formats:
    GIF .................................. yes
    ICO .................................. yes
    JPEG ................................. yes
      Using system libjpeg ............... no
    PNG .................................. yes
      Using system libpng ................ no
  EGL .................................... yes
  OpenVG ................................. yes
  OpenGL:
    Desktop OpenGL ....................... no
    OpenGL ES 2.0 ........................ yes
    OpenGL ES 3.0 ........................ no
    OpenGL ES 3.1 ........................ no
  Session Management ..................... yes
Features used by QPA backends:
  evdev .................................. yes
  libinput ............................... no
  INTEGRITY HID .......................... no
  mtdev .................................. no
  tslib .................................. no
  xkbcommon-evdev ........................ no
QPA backends:
  DirectFB ............................... no
  EGLFS .................................. yes
  EGLFS details:
    EGLFS OpenWFD ........................ no
    EGLFS i.Mx6 .......................... yes
    EGLFS i.Mx6 Wayland .................. no
    EGLFS RCAR ........................... no
    EGLFS EGLDevice ...................... no
    EGLFS GBM ............................ no
    EGLFS Mali ........................... no
    EGLFS Raspberry Pi ................... no
    EGL on X11 ........................... no
  LinuxFB ................................ yes
  VNC .................................... yes
  Mir client ............................. no
Qt Widgets:
  GTK+ ................................... no
  Styles ................................. Fusion Windows
Qt PrintSupport:
  CUPS ................................... no
Qt Sql:
  DB2 (IBM) .............................. no
  InterBase .............................. no
  MySql .................................. no
  OCI (Oracle) ........................... no
  ODBC ................................... no
  PostgreSQL ............................. no
  SQLite2 ................................ no
  SQLite ................................. yes
    Using system provided SQLite ......... no
  TDS (Sybase) ........................... no
Qt SerialBus:
  Socket CAN ............................. yes
  Socket CAN FD .......................... yes
QtXmlPatterns:
  XML schema support ..................... yes
Qt QML:
  QML interpreter ........................ yes
  QML network support .................... yes
Qt Quick:
  Direct3D 12 ............................ no
  AnimatedImage item ..................... yes
  Canvas item ............................ yes
  Support for Qt Quick Designer .......... yes
  Flipable item .......................... yes
  GridView item .......................... yes
  ListView item .......................... yes
  Path support ........................... yes
  PathView item .......................... yes
  Positioner items ....................... yes
  ShaderEffect item ...................... yes
  Sprite item ............................ yes
Qt Gamepad:
  SDL2 ................................... no
Qt 3D:
  Assimp ................................. yes
  System Assimp .......................... no
  Output Qt3D Job traces ................. no
  Output Qt3D GL traces .................. no
Qt 3D GeometryLoaders:
  Autodesk FBX ........................... no
Qt Wayland Client ........................ no
Qt Wayland Compositor .................... no
Qt Bluetooth:
  BlueZ .................................. no
  BlueZ Low Energy ....................... no
  Linux Crypto API ....................... no
Qt Sensors:
  sensorfw ............................... no
Qt Quick Controls 2:
  Styles ................................. Default Material Universal
Qt Quick Templates 2:
  Hover support .......................... yes
  Multi-touch support .................... yes
Qt Positioning:
  Gypsy GPS Daemon ....................... no
  WinRT Geolocation API .................. no
Qt Location:
  Geoservice plugins:
    OpenStreetMap ........................ yes
    HERE ................................. yes
    Esri ................................. yes
    Mapbox ............................... yes
    MapboxGL ............................. yes
    Itemsoverlay ......................... yes
Qt Multimedia:
  ALSA ................................... no
  GStreamer 1.0 .......................... no
  GStreamer 0.10 ......................... no
  Video for Linux ........................ yes
  OpenAL ................................. no
  PulseAudio ............................. no
  Resource Policy (libresourceqt5) ....... no
  Windows Audio Services ................. no
  DirectShow ............................. no
  Windows Media Foundation ............... no
Qt WebEngine:
  Embedded build ......................... yes
  Pepper Plugins ......................... no
  Printing and PDF ....................... no
  Proprietary Codecs ..................... no
  Spellchecker ........................... yes
  WebRTC ................................. no
  Using system ninja ..................... no
  ALSA ................................... no
  PulseAudio ............................. no
  System libraries:
    re2 .................................. no
    ICU .................................. no
    libwebp and libwebpdemux ............. no
    Opus ................................. no
    ffmpeg ............................... no

Note: Also available for Linux: linux-clang linux-icc

Note: No wayland-egl support detected. Cross-toolkit compatibility disabled.

Qt is now configured for building. Just run 'make'.
Once everything is built, you must run 'make install'.
Qt will be installed into '/opt/qt-arm-5.5.1'.

Prior to reconfiguration, make sure you remove any leftovers from
the previous build.
配置环境变量如下:
export  QT_ROOT=/usr/qt5.9.4
export LD_LIBRARY_PATH=/lib:/usr/lib:$QT_ROOT/lib
export QT_QPA_PLATFORM_PLUGIN_PATH=$QT_ROOT/plugins
export QT_QPA_FONTDIR=$QT_ROOT/lib/fonts
export QML2_IMPORT_PATH=$QT_ROOT/qml
export QT_QPA_PLATFORM=linuxfb:fb=/dev/fb1

楼主:
仔细翻阅qt官网文档之后发现:linuxfb是软件渲染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不支持OPENGL渲染方式,所以也就不支持qt  quick2,故QML程序在linuxfb插件下不能运行。
官网原文:
Building Qt for a given device requires a toolchain and a sysroot. Additionally, some devices require vendor-specific adaptation code for EGL and OpenGL ES 2.0 support. This is not relevant for non-accelerated platforms, for example the ones using the LinuxFB plugin, which is meant for software-based rendering only.

网友A(2019-04-16):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kernel的版本和GPU的版本,你这里面开启了opengl,是否制定了相对应的驱动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