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0z45与BQ3060的区别

楼主(2018-05-11):
电源管理芯片BQ20z45与BQ3060除了算法,引脚数不同,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A:
这两个器件都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想做对比, 网站也不提供了。建议为了以后的供货和生产,换新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器件都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想做对比, 网站也不提供了。建议为了以后的供货和生产,换新器件吧 ...

谢谢,但是不让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