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 IAP问题,无法正常跳转

楼主:
我的程序分配是在APROM中分两块区域,第一部分放BootLoader第二部分放真正的程序APP

BootLoader : 0x0~0xDFF          中断向量表在 0x0~0x200                     0x200~0xDFF放BootLoader程序
APP             : 0xE00~0xFFFF      中断向量表在 0xE00~0x1000                0x1000~0xFFFF放用户APP

然后在新唐专用ICP下载时配置好了配置0值

BootLoader程序执行完下面程序后,又回到了BootLoader中,如此给人感觉是一直在BootLoader中复位

论坛里 《IAP Application Note V1.10.docx》文档也看了,感觉没什么改的了,但就是不行

有做过的给点思路吧

网友A(2018-05-11):
选择LDROM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LDROM试试看。

从LDROM启动那么就要把BootLoader程序放在LDROM中,但是我BootLoader已经大于4K,LDROM放不下的。所以我想把BootLoader和APP都放APROM,然后从APROM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LDROM启动那么就要把BootLoader程序放在LDROM中,但是我BootLoader已经大于4K,LDROM放不下的。所以我想 ...

你这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我记得bootloader是要跟APP程序分开的,你都放一起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bootloader是要跟APP程序分开的,你都放一起肯定不行。

没有吧,《IAP Application Note V1.10.docx》文档中说了,BootLoader和APP可以都放在APROM区,只要使能IAP就可以了。我也放一起啊,0xe00以前是BootLoader,0xeoo以后是APP不冲突啊!我查的论坛里也有人这样做成功了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成功的!!!

网友C:
两个部分是分开烧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部分是分开烧录的吧。

分开烧也不行(就是修改APROM那一栏右下角基地址,加载的也是bin文件),整到一个hex中也不行

楼主:
已解决,是我在程序开始的时候一个读FLASH函数最后加了FMC_CLOSE,导致在映射向量表时失败,在映射向量表前加FMC_OPEN即可解决

网友D:
闪存控制器没有打开当然无法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