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JLINK用SWD模式找到不GD32?

楼主:
用的JLINKV8,换STM32就可以。只接了,VCC,SWDIO,SWCLK,GND.
STM32F103C8和GD32F103C8。STM32正常使用,GD32扫不到器件。请问下大家遇到过吗?GD32是不是要什么特殊处理?谢谢!

网友A(2018-05-11):
不需要特殊处理,KEIL5里记得按照GD的芯片识别包。 我用GD32F105  也是SWD接口,4根线。 如果你没复用SWD引脚为普通IO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特殊处理,KEIL5里记得按照GD的芯片识别包。 我用GD32F105  也是SWD接口,4根线。 如果你没复用SWD引 ...

谢谢,是不是需要上下拉呢?我是直接连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需要上下拉呢?我是直接连出来的。

据我所知,一般仿真器内部会有IO驱动增强的,不需要上下拉。  330没用过,我用的是新的JLINK,老的那种很多年没用了。 随便给看帖子的大家提示下: 我打样有时候买拆机件,拆机件往往SWIDO会被作为IO使用,因此大家设计的时候,记得给复位弄个复位按钮,尤其在IO口不够用需要把SWD口的2跟调试线当普通IO用的时候。切记!

网友B:
这是需要啥驱动的?

楼主:
JLINK上需要设置什么吗?我试了JLINKV8,依然找不到,换用GDLINK,一下就找到了。

楼主(2018-06-11):
找到问题了,把20针座上的,1和2脚短起来就好了。原因为是JLINK上的VREF没接。

网友C:
你这个我之前也碰到过,电源都检测不到,1-2短接下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只要MCU支持的,没道理找不到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