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6.0没有run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05-11):
在研旭给的网盘资料里下的,但是按教程进行时发现工具栏没有RUN/TOOLS/SCRIPTS三个按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截图,怎么就没有了?

网友B:
怎么会没有这个呢?

网友C:
run是灰的?

网友D:
CCS6_License.lic安装了?

网友E:
你安装的文件对吗?

网友F:
这个没有快捷方式吗?

网友G:
工具栏 Run

网友H:
你确定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I:
建议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J:
新建工程之后也这样吗

网友K:
在TOOLS-RTDX-Configration中设置RTDX使能,运行debug-run。

网友E:
CCS打开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B:
最好能够截图说明一下。

网友D:
是不是**失败?

网友C:
这个都是直接在界面上显示的。

网友F:
直接在快捷方式使用就行。

网友I:
把你的界面直接截图看看。

网友G:
CCS6.0版本重新安装

网友H:
如果是不能正常运行,就是可能不兼容。

网友K:
重新装了个CCS V6.0.1

网友J:
需要建立工程文件,然后才能看到这个按钮。

网友L(2018-08-2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2020-03-05):
试试下面操作:window--Perspetive--Customerize Perspective 下看看是否选中了这几项,若没选中重选一下即可

网友M: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试试下面操作:window--Perspetive--Customerize Perspective 下看看是否选中了这几项,若没选中重选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