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③——走进FreeRTOS

楼主(2018-05-11):
从前面的**(看我之前的帖子),我们知道,(单核)单片机某一时刻只能干一件事,会造成单片机资源的浪费,而且还有可能响应不够及时,所以,在比较庞大的程序或者是要求实时性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移植操作系统。因为这种情况下操作系统比裸机方便很多,效率也高。下面,杰杰将带你们走进FreeRTOS的世界随便看看。
首先说明一下:
①   鉴于作者水平有限,学习并不深入,只是学习了皮毛而已,出错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②   以下**说的操作系统均为FreeRTOS
③   **参考了野火的书籍:【 野火®】  《从 0 到 1 教你写 uCOS-III 》   ——刘火良
④   参考了网络开源作者的笔记
下面正式开始本文内容。
在没有用到操作系统之前,单片机的运行是顺序执行,就是说,很多时候,单片机在执行这件事的时候,无法切换到另一件事。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错过了突发的信号。那么,用上了操作系统的时候,很容易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很简单,从感觉上,单片机像是同时在干多件事,为什么说像呢,因为单片机的执行速度很快,快到我们根本没办法感觉出来,但是同时做两件事是不可能的,在(单核)单片机中,因为它的硬件结构决定了CPU只能在一个时间段做一件事如:
如这张图,都是按照顺序来执行这些事的,假设每个任务(事件)的time无限小,小到我们根本没法分辨出来,那么我们也会感觉单片机在同时做这六件事。
真相就是:所有任务都好像在执行,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只有一个任务在执行

如是加上了中断系统的话,就可以将上图理解为下图:
(图片来源网络)
通常把程序分为两部分:前台系统和后台系统。 简单的小系统通常是前后台系统,这样的程序包括一个死循环和若干个中断服务程序:应用程序是一个无限循环,循环中调用API函数完成所需的操作,这个大循环就叫做后台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处理系统的异步事件,也就是前台系统。前台是中断级,后台是任务级。简单来说就是程序一直按顺序执行,有中断来了就做中断(前台)的事情。处理完中断(前台)的事情,就回到大循环(后台)继续按顺序执行。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子的系统肯定不是好的系统,我在做第一个任务的时候想做第四个任务,根本做不到啊,其实也能做到,让程序执行的指针cp指向第四个任务就行了。但是任务一旦复杂,那么整个工程的代码的结构,可移植性,及可读性,肯定会差啦。
FreeRTOS         那么操作系统的移植就是不可或缺的了。什么叫RTOS?:Real Time OS,实时操作系统,强调的是实时性,就是要规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任务。那么假如同一个时刻,需要执行两个或者多个任务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人为地把任务划分优先级,哪个任务重要,就先做,因为前面一直强调,单片机无法同时做两件事,在某一个时刻只能做一件事。
那么FreeRTOS是怎么操作的呢?先看看FreeRTOS的内核吧:
FreeRTOS是一个可裁剪、可剥夺型的多任务内核,而且没有任务数限制。FreeRTOS提供了实时操作系统所需的所有功能,包括资源管理、同步、任务通信等。 FreeRTOS是用C和汇编来写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只有极少数的与处理器密切相关的部分代码才是用汇编写的,FreeRTOS结构简洁,可读性很强!RTOS的内核负责管理所有的任务,内核决定了运行哪个任务,何时停止当前任务切换到其他任务,这个是内核的多任务管理能力。
可剥夺内核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剥夺其他任务的CPU使用权,它总是运行就绪任务中的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任务。
(图片来源网络)
在FreeRTOS中,每个任务都是无限循环的,一般来说任务是不会结束运行的,也不允许有返回值,任务的结构一般都是
  • While(1)
  • {
  • /****一直在循环执行*****/
  • }
如果不需要这个任务了,那就把它删除。
移植的教程我就不写了,超级简单的,按照已有的大把教程来做就行了。(如果没有资源,可以在后台找我,我给一份移植的教程/源码)
其实FreeRTOS的运用及其简单,移植成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配置即可,而且FreeRTOS有很多手册,虽然作者英语很差,但是我有谷歌翻译!!!哈哈哈
既然一直都说任务任务,那肯定要有任务啊,创建任务:
  • // task. h  task.c
  • BaseType_t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pvTaskCode,
  •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                               uint16_t usStackDepth,
  •                               void *pvParameters,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                               TaskHandle_t *pvCreatedTask
  •                           );
函数的原型都有,按照字面的理解
  • TaskFunction_t pvTaskCode        //传递进来的是任务函数
  •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传递进来的是任务Name
  • uint16_t usStackDepth            //传入的是堆栈的大小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在裸机中开发,我们不管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反正定义了就能用,中断发生时,函数返回地址发哪里,我们也不管。但是在操作系统中,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参数是怎么储存的,他们的大小是多大,就需要我们去定义这个堆栈的大小。它就是用来存放我们的这些东西的。太小,导致堆栈溢出,发生异常。(栈是单片机 RAM 里面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
因为在多任务系统中,每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的,所以要为每个任务都分配独立的栈空间。
  • void *pvParameters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任务优先级
  • TaskHandle_t *pvCreatedTask     //任务句柄
任务句柄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怎么删除任务也是要用到任务句柄,其实说白了,**作系统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任务,靠的就是任务句柄的判断,才知道哪个任务在执行,哪个任务被挂起。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是哪个等等,靠的都是任务句柄。
那么要使用这些东西,我们肯定要实现啦,下面就是实现的定义,要定义优先级,堆栈大小,任务句柄,任务函数等。
  • //任务优先级
  • #define LED_TASK_PRIO           2
  • //任务堆栈大小
  • #define LED_STK_SIZE             50
  • //任务句柄
  • TaskHandle_t LED_Task_Handler;
  • //任务函数
  • void LED_Task(void *pvParameters);
创建任务后,可以开启任务调度了,然后系统就开始运行。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_Task,    //任务函数
  •             (const char*    )"led_task",   //任务名称
  •             (uint16_t       )LED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             (TaskHandle_t*  )&LED_Task_Handler);//任务句柄
  •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这个创建任务的函数 xTaskCreate 是有返回值的,其返回值的类型是BaseType_t。
我们在描述中看看:
  • // @return pdPASS if the task was successfully created and added to a readylist, otherwise an error code defined in the file projdefs.h
我们其实可以在任务调度的时候判断一下返回值是否为pdPASS从而知道任务创是否建成功。并且打印一个信息作为调试。因为后面使用信号量这些的时候都要知道信号量是否创建成功,使得代码健壮一些。免得有隐藏的bug。
然后就是具体实现我们的任务LED_Task是在做什么的
当然可以实现多个任务。还是很简单的。
  • //LED任务函数
  • void LED_Task(void *pvParameters)
  • {
  •     while(1)
  •     {
  •         LED0  =  !LED0;
  •         vTaskDelay(1000);
  •     }
  • }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的概述。
下一篇,应该是讲述开启任务调度与任务切换的具体过程。
这个可以参考野火的书籍《从 0 到 1 教你写 uCOS-III》

原文链接:【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③——走进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