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中的故障电弧如何探测?

楼主(2018-05-12):
如题,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线路的电流,再分析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的电弧电流,跟普通电流没什么区别,就是幅值大,含有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的电弧电流,跟普通电流没什么区别,就是幅值大,含有直流分量。 ...

那光这一个指标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光这一个指标还不够

短路电流是个很大的课题,特别是涉及到暂态过程。传统的保护,都是等前几个周波躲过去再进行稳态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光这一个指标还不够

你具体想分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想分析什么?

想判断电线路中是否产生了真正的故障电弧(有危害),而不是正常的电弧(无害)

网友B:
我们有方法的

楼主:
能否具体一点呢

网友B(点评):
这个是收费的

网友C:
离散傅立叶分析

楼主:
需要这么复杂吗,能采集的只有电压和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判断电线路中是否产生了真正的故障电弧(有危害),而不是正常的电弧(无害) ...

你问的问题太模糊,不知所云。
也许你的问题是:区分故障电流和非故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太模糊,不知所云。
也许你的问题是:区分故障电流和非故障电流? ...

差不多,也就是故障电弧产生时的电流,好像需和当时的电压一起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也就是故障电弧产生时的电流,好像需和当时的电压一起判断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明白。

网友D(2018-06-13):
这东西主要看算法  比如电焊机  本身性质就是电弧    算法如何区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主要看算法  比如电焊机  本身性质就是电弧    算法如何区分的问题

有没相关的经验呢

网友D(2018-07-28):
引用 楼主:
有没相关的经验呢

据我所知,有家公司正在做这方面的算法,貌似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有家公司正在做这方面的算法,貌似还没搞定

这家公司貌似快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家公司貌似快搞定了?

还在搞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