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怎样讲一个有正有负5V的双极性脉冲升压到60V的双极性脉冲

楼主(2018-05-12):
怎样讲一个有正有负5V的双极性脉冲升压到60V的双极性脉冲?楼主用单片机加DAC芯片设计产生了一个双极性 的脉冲波形,脉冲幅值分别是+5V跟-5V,现在怎么把它升压到60V? 变压器或者是升压的芯片,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60V电源 加 运放 加 三极管放大.

变压器要看频率范围.

升压芯片干不了这个. DAC输出太渣了

网友B:
高压运放如LTC6090,可±7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电源 加 运放 加 三极管放大.

变压器要看频率范围.

层主你好,我试着在脉冲输出端接了变压器,后来发现波形就严重失真了。请问是跟频率有关的嘛?
还有就是DAC输出太渣了是什么意思?不够精确吗?
层主说的''+/-60V电源 加 运放 加 三极管放大.'',这个+/-60V 电源是加载运放上边的吧,楼主刚开始做电子设计,请多多指教!

网友C:
不说频率,就没法确定了。最简单的就是变压器,根据频率、功率来确定。

网友A:
要保证波形,变压器一次、二次的电感量需要比较大,不能让变压器进入饱和。 跟频率或者说脉宽有关

“渣”的意思是 DAC的输出驱动能力很差,无法提供升压芯片需要的电流

运放加三极管,说的是将60V加在三极管相关电路上,运放能承受+/-60V的有,但很少、贵而且不好买到。如果能买到,可以不要三极管。

另外,你没有说60V脉冲的负载多少, 频率多少, 给不了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波形,变压器一次、二次的电感量需要比较大,不能让变压器进入饱和。 跟频率或者说脉宽有关

“渣” ...

我利用的是DAC产生的正负5V双极性的脉冲,想把它升到60V左右,负载差不多在1K至10几K欧姆,频率也很低,是0.33Hz.

网友A:
只有 运放+晶体管 或者高压运放一条路了

不止一条路,单60V供电的BTL电路更好。BTL可以输出正负60V脉冲。

网友A:
低频治疗仪?

楼主:
不愧是 1万积分的大佬,凭参数就能知道这设计是什么用途。大佬可否给点建议说下高压运放用哪种?

网友A:
只能说你的老板 好大的胆子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老板 好大的胆子 ... ...

请问一下师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不是这个电压的话用于人体有点大了?

网友D:
如果频率很低,不妨考虑一下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师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不是这个电压的话用于人体有点大了? ...

  这些治疗波形大部分是克格勃整人的时候顺便发明的, 好多都超过了人体安全限值. 所以在电源上,类似煤矿什么的防爆型电子设备一样, 要保证电路的 本质安全 , 首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往底下走.  现在就搞治疗波形早了点.
  你已经说了负载 1~10K, 这是皮肤真皮层的绝缘, 如果意外突破到毛细管层, 人体电阻可能只有几个欧姆, 通常意义的安全电压36V是针对干燥皮肤的, 潮湿环境比如潜艇内的安全电压不到10伏,  60V 治疗脉冲对突破了干燥角质层的人体来说相当危险.  简单的用运放加三极管的方案, 高压运放方案 都 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治疗波形大部分是克格勃整人的时候顺便发明的, 好多都超过了人体安全限值. 所以在电源上,类似煤矿 ...

受教了,谢谢大佬。

网友E(2018-06-11):
引用 网友A:
这些治疗波形大部分是克格勃整人的时候顺便发明的, 好多都超过了人体安全限值. 所以在电源上,类似煤矿 ...

学习知识了
看来这类东西不能乱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