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接式的FPC金手指设计技巧

楼主(2018-05-12):
  焊接FPC的好处:

  FPC焊接能够节约2个板对板连接器,或者节约1个Zif插接连接器,节约1-2块钱的成本。因此在很多低端产品上,采用焊接式的FPC。而缺点就是焊接区域相对连接器要大一些,维修要复杂一些。

  双面金手指+过锡孔

  金手指对应的焊盘只有一层,但是FPC的金手指不能只做一层。FPC是非金属基材,传热很慢。如果只有一层金手指,手工焊接的时候烙铁热量传递不过去,就很难焊上了。同样,在焊盘上打的过锡孔,也是为了传热,并让熔化的焊锡可以在上下层之间流动。

  双面走线+额外的过孔

  双面焊盘使产品在生产的时候经常出现PC断路的情况,这是由于FPC电路板应力过大造成断裂。损坏的原因:FPC可弯折,是建立在铜箔整体被拉伸的基础上的。FPC焊接之后,焊接面不能被拉伸。一旦被拉起,受力点集中在焊接面的边缘,边缘就会被拉断。所以可以通过设计“双面走线+额外过孔”手段来改进。这种“双面走线+额外过孔”的好处是不管你怎么折,FPC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