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采样,数据处理

楼主(2018-05-12):
单片机采样参考电压5V,转换值value是0-5v的一个数。
我需要的变量1=value×196.8;
              变量2=value×196.8×27
那么我该怎么取出变量1,变量2中各个数?

希望数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A:
一下子还真看不懂LZ想做什么,不过从以前自己的经历看,就明白了。
x=123.456789,想保留小数点后的2位,四舍五入。
if(x>=0) x=x*100+0.5;
else x=x*100-0.5;
然后强制转换成整点数,就是你需要的了,扩大了100倍,相当于保留了小数点后2位。

网友B:
先转换成整数,再拆分开
例如:x=123.456

y= x*100;

w=  y/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