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电源总线上 二极管与串联电阻分别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12):
D3:防反接;
R57:第一可以和下面的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另外限流,使得U10的自身功耗耗散变小,就像运放的电源引脚往往也会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最后,这个电阻很方便调试的时候用,测量芯片的总功耗。

网友B:
这个数普通BUCK降压电路,二极管为防止反接,这个小电阻还有过流保护的作用